[电脑] Jeesan无线鼠标改充电

楼主(2023-06-23):
这个鼠标原来好像是有配套键盘的,键盘是坏了还是怎么的,现在只剩下鼠标,挺费电的两节7号电池大概只能用一个星期,电池太贵了用不起了,由于太费电已经扔那有两年了,这回需要个鼠标把他找出来,改个锂电,没电时插根充电线插电脑上当有线的用,也不耽误使用

拆开

背面一颗不圆也不亮的牛屎,牛屎旁边有颗芯片,怀疑是ldo降压,费电也有可能是它静态电流的关系

查丝印查到好像是xc6217,不敢确定,但是应该差不多

有降压电路就直接改锂电好了,一点影响都没有
电池是pos机里拆的,带保护板,还放原来电池仓里,修整了下外壳

充电4056,稍微休整缩小点

typec口

外壳开孔

安装

完成

充电指示灯在鼠标底下看

不知道充回电能用多久

网友A:
不加降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加降压的?

鼠标自带稳压的

网友B:
两节7号电池大概只能用一个星期,这也太费电了吧

网友C:
4056电阻10K设定充电电流约130mA,这个小电池也达到0.5C了,如果是原装1000mA估计要爆

网友D:
能用多久其实可以大概估算一下,7号电池算600mah能用1个星期,你这个锂电池250mah可能也就是一半的续航。

网友:
电池容易过放,有那种充放一体的板子。

网友:
牛屎好大一颗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改得也不错

网友E:
这么费电的鼠标不值得一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节7号电池大概只能用一个星期,这也太费电了吧

嗯,挺费电的,应该设计有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56电阻10K设定充电电流约130mA,这个小电池也达到0.5C了,如果是原装1000mA估计要爆 ...

好眼力,这个忘记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多久其实可以大概估算一下,7号电池算600mah能用1个星期,你这个锂电池250mah可能也就是一半的续航。 ...

7号电池能有那么多吗,不管了,主要充电不用钱买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费电的鼠标不值得一改。

先用着看看

网友:
改一下,增加自己分析能力和动手能力。。

网友:
外接个充电宝用啊。

网友:
改的很好。不改的话可以用7号充电电池

网友:
改的不错最好加个保护板

网友:
楼主这鼠标改成的挺好电池容量再大些更好

网友:
这Type-C口的引脚太小,需要好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