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邦] 芯邦量产工具V7200套装+U盘检测工具包

楼主(2023-06-23):
芯邦量产工具V7200套装+U盘检测工具包,其中包含APToolV7200(2020-05-20),CBM209X UMPToolV7200(2020-03-19),U盘检测工具(MyDiskTest、h2testw_1.4、ChipGenius_V4.21.0701、CheckUDisk_v5.4、FlashGenius),U盘速度检测工具(ATTO Disk Benchmarks、HD TunePro 专业版)、U格式化工具(HA-LLFTOOL低级格式化、HP优盘格式化工具HPUSBFW)。
1、先用ChipGenius查看U盘主控型号。

2、先用量产工具APToolV7200制成白片(注意试用的主控型号

3、再用量产工具CBM209X UMPToolV7200进行量产(注意试用的主控型号

4、量产成功后,用MyDiskTest,检测量产后是否能通过数据完整性检测。
工具包包含工具如下图,可直接运行,根据需要自行使用。

网友A:
感觉不如
https://wwz.lanzoul.com/b04e1uy7g
密码:1145
内含 CBM219X_UMPToolV7200(2022-04-28).zip

网友:
先用aptool清空,然后用umptool量产,CBM正常操作

网友:
CBM2199E主控,我多半用来清空

网友(2023-10-23):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如
https://wwz.lanzoul.com/b04e1uy7g
密码:1145

老哥有aptoolv7200(21-12-07)的吗

网友(2024-03-11):
CBM2099E - [2021-01-18] 这个版本的用APToolV7200(2021-02-01)也量产不了提示 GPIO错误提示

网友:
同楼上

CBM2099E - [2021-01-18] 这个版本的用APToolV7200(2021-02-01)也量产不了提示 GPIO错误提示

网友(2024-06-21):
我的是2199芯片,不知道为什么识别不了,找大神指教

网友(2024-09-27):
thanks,试一下看看好使不

网友:
我的不认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