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乐果NOGO插卡收放音机的简单拆解

楼主(2023-06-23):
        一款使用较久乐果NOGO牌的老人插卡收放音机本无问题,功能也挺好的,但放之无用,本想将其直接扔掉,突发奇想,这款机子收、放音效果都不错,其内部的结构有什么特点呢?质量怎样呢?在丢弃之前进行个简单的拆解看一下究竟,了解一下内部的情况,满足一下好奇心再丢也不迟!

        首先看个全貌:

        这个插卡收放机的结构由前脸,中框和后盖构成,后盖已经被丢掉了
前脸

中框

侧边

       后盖丢掉后,才想起该该留个完整的外观身影。就这样看吧。
       再看拆解过程:
拆开中框里面和前盖连接的固定螺丝,就可以看到内部的结构了。

        机身里那根迷你小拉杆天线是收调频时用的,低音振动膜上面的那块黑胶布下面,有一根上面有线圈的磁棒,是做调幅收音时用的。
        最好奇的是它的小身段居然能有蓬蓬声,在收听调频音乐和播放插卡音乐时声音滋润,低音澎湃,不亚于某些蓝牙音箱,原来就在于它有一个相对密闭的“音箱”。这个密闭的音箱由一只直径为4厘米的汝铁硼高磁长冲程喇叭和一个专门用于放大低音振动的面积较大的弹性胶膜以及中盖和后盖构成,喇叭的振动膜从正面播放声音的中高音,喇叭振动膜后面推动密闭空间的空气带动固定在中框上面的低音振动胶膜对低音进行了放大,从而使得小小的身段有了蓬蓬声。从图中可看出,喇叭的四根引线在进入音箱的部分都是用厚粘胶布包裹密封了的,为了防止进入音箱的调频和中波磁性天线的漆包线因为声音发生振动产生杂音,也特意用粘性很强的胶布进行了粘贴,这些都还是处理的很到位。

       看看这只微型汝铁硼长冲程喇叭吧:
       用架子稳固在中框上

       喇叭屁股上面的品牌、批号,标称阻抗、功率以及生产年月。
       拆下来看喇叭的正脸和固定支架:

       区区4厘米的直径,标称功率竟然达到3瓦,不得不赞叹现代喇叭的制造工艺技术!让人不解的是这个喇叭怎么有四条引线?难道这种喇叭有两个音圈吗?这是纳闷的地方。

       最后拆下它的电路板:

       用手机的微距拍照,看得出控制芯片是一块单片机ATS2506,控制微型液晶显示屏是BX1602芯片。KT0913则是一块专门用于AM/FM无线电接收器芯片,它提供全频段AM/FM功能、高质量音频性能,设计简单,成本低。

       打了圈的这块芯片是干啥的?电池充电管理芯片?不太明白

        这个机子一共用了三只晶振,PCB的一面两只晶振,一只24M,一只32768HZ,分别用于控制芯片和时钟显示?

        奇怪的是PCB的另一面还有一只没有标明振荡频率的晶振:

做什么用的呢?
        这上面还有一只电容话筒?难道这个插卡收放音机还有录音功能?说明书上面并没有载明啊,真是不解。

        显示屏下面的MIX3018芯片,是一款高效率、无滤波器的3W立体声F类音频放大器。
液晶屏的斑马线:

        拆下微型1602显示屏及固定架:

       这块电池的容量也还不算小,充放电保护板装都在里面,质量还可以,不过有点鼓起来了,可能要寿终正寝了吧。

最后,再看看拆下来的键盘及相应的斑马线吧。

       拆解到此完毕。总的来说,这款插卡收放音机功能齐全,结构紧凑,设计合理,音效好,携带方便,质量不差,是一款适合老年人把玩听音的电子产品。

楼主:
帖子的图片呢?

网友:
期待 “乐果NOGO插卡收放音机的简单拆解” 的图片。

网友:
图出来了,四线喇叭第一次见

网友:
大多头戴耳机喇叭也是4厘米的直径。

网友:
竟然要用两个晶振

网友:
感觉这方案的音质比同期杰理方案要好得多

网友:
之前买过一个乐廷t50,还是数码管显示的。就是不知道为何FM缺频段,好像是101.1以上最大频率的台没法收听,不会修。

网友A:
双晶振一个mcu起振一个收音机标频吗?

网友B:
做工不错,比先科那种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晶振一个mcu起振一个收音机标频吗?

32768赫兹这个晶振常见用于石英钟表中,做震荡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四线喇叭(确实是四根独立接线),问度娘,是双音圈喇叭。特意观察一下,该电路功放用的是MIX3018,3W×2立体声功放电路(确实是双声道输出),看电路也是双声道输出驱动了不同的两根线(两个音圈)。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双音圈喇叭呢?有什么功能呢?

下面是度娘给出的答案,仅供参考。

这是双音圈喇叭,有四根接线。

这是对双音圈喇叭的解释。

双音圈喇叭也可接双声道输出,但仅限于同一声道信号,不是立体声,这个机器可能输出的是左右声道一样的混合立体声信号。

这是MIX3018功放电路的性能及参数。

这是本机的功放MIX3018典型应用电路。

网友:
为什么要丢。。
那屏幕也不错呀,应该是12864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次看到四线喇叭(确实是四根独立接线),问度娘,是双音圈喇叭。特意观察一下,该电路功放用的是MIX301 ...

谢谢科普!但是这两路音频加在一个喇叭的两个音圈上面,能有立体声输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不错,比先科那种强太多了

没有见过先科同类型的。

网友:
喇叭不错,现在的收音机基本废了

网友:
不是用18650电池的。

网友:
这个机子拆解和乐廷的一款机子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