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九阳的抽水机

楼主(2023-06-23):
同事的抽水机坏了拆开看看

网友:
所以哪里坏了呢?这玩意儿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坏,顶多电池饿死了。

网友:
这种泵用一段时间,管道里面全是藻类细菌的粘液,洗又洗不了,只能扔了。

网友:
品牌的东西做工稍好些。

网友:
看上去做工不错

网友:
有啥用处呀

网友:
应该不是铁丝,是不锈钢的吧

网友:
看是不是有个保险丝烧了

网友:
这个是抽桶装水用的吗?500ml,1l是怎样计量的。

网友:
没看明白工作原理和哪里坏了。

网友:
使用时间长了都会有污垢在管道里面,很难清理!

网友:
充满电,能抽多少升水?

网友:
以为拆浇地的抽水机。

网友:
抽水的管子不好清理。。。。

网友:
有些好像有自动停止功能,比如1.3L后自动停止。

网友:
抽水可选择500mL和1L,还挺方 便

网友:
九阳也做这个了?谢谢分享

网友:
能用就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