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修一台tp-link SG2008D

楼主(2023-06-23):
故障原因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6988-2-1.html

原6脚电源芯片已经炸掉,看不到丝印

看到主控附件也有一颗6脚的芯片,丝印2208。这个好买,马上淘了几颗,618期间快递慢了点,芯片都换上,从坏路由器拆了个电容,好了。以防案件重演,拆了个二极管装上。

网友A:
要是我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B:
竟然还有VLAN的,算不错了...

网友C:
不科学啊,通常9V的小交换机,用12V也能用啊
这回缩水缩的有点过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我直接换个新的

买新的要一百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还有VLAN的,算不错了...

冲着vlan功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科学啊,通常9V的小交换机,用12V也能用啊
这回缩水缩的有点过份了

是12v正负接反了

网友:
修得不错,手艺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买新的要一百多呢

这个价格。。。如果不是tplink这款交换机有看门狗,我肯定买一个克隆几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价格。。。如果不是tplink这款交换机有看门狗,我肯定买一个克隆几个 ...

请教一下看门狗是什么东西?为什么有看门狗就不能克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