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操控、新配色、新战术:FENIX TK20R UE手电评测

楼主(2023-06-23):
战术手电需要的是稳定可靠的性能、充足的亮度、便捷快速的操作,FENIX都能给你,而且今天要介绍的新产品TK20R UE还具备全新的沙漠迷彩涂装,颜值也属一流。感兴趣的老铁跟我来看一看升级的全新功能吧。

灵感拨盘,战术勤务双模式迅速切换
战术手电的控制都在尾部,TK20R UE的尾部为双控模式,大一点的是开关胶帽,小一点的带个指针,明显可以沿着尾盖边缘转动,这就是FENIX全新的模式切换拨盘。

拨盘之下、尾盖边缘、从右至左,印有:锁定、勤务、战术三种模式定位点,转动拨盘,指针指向哪里,就是那个模式的操作功能,逻辑非常清晰。

开关位于尾盖末端好处就是可以快速凭手感找到位置并迅速操作按动,握好手电不需要看,拇指自然就能落在开关上,这也是战术使用的标准方式,拇指也非常方便在开关和拨盘之间切换。

开关键帽为橡胶软性材质,表面有防滑纹;拨盘为类似工程塑料的硬性材质,拨动边缘有止滑块;两个控制器一高一低、一软一硬、一按一拨,非常容易区分。

从实际使用的体验来讲,左手带着手套也能轻松操作,拨盘转环模式、按键控制电路通断,切换起来灵活方便,符合战术使用需求。

锁定模式开关不起作用,勤务模式为正常档位循环,轻按开关开启记忆档位、实现点射、松手即灭;重按开关保持当前亮度,此后轻按开关实现换挡;低亮30lm、中亮350lm、高亮1000lm、极亮2800lm;再次重按开关,关闭手电。

将拨盘置于战术模式,轻按开关直接开启2800lm极亮,为战术点射形式;重按开关,保持极亮档位;开启后轻按开关在“极亮—爆闪”这两种战术使用形式间切换,满足战术使用需求。

开光和拨盘作为组合控制器也体现了快速精准的战术特色,勤务模式下,如果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快速看清黑夜,只需将拨盘向前一推,即能进入战术模式的极亮档位;用完再向后拉拨盘,就能快速回到初始亮度;再向后拨一下,处于锁定状态,就能实现关机。

强光体验,黑夜其实不算什么
TK20R UE使用的是流明纳斯SFT70灯珠,最高光通量2800lm,正白光6500K左右色温,这颗灯珠面积较小、无果冻,属于一颗偏远射功能的灯珠,也是目前主流的战术手电用LED。

灯头内使用一枚同样聚光效果较好的光面铝合金反光杯,灯头表面采用双面镀膜光学玻璃,进一步增加光线透过率,实现更清晰、更明亮的照明效果。

战术手电需要恒定的光,TK20R UE采用恒流调光电路,效率高,而且在使用中没有肉眼不易察觉的频闪,也没有电流的啸叫声,亮度恒定稳定的发光,带来舒适的视觉体验。

光斑是明显的聚光手电特征,主光斑、副光斑、环境三者分层明显,边缘清晰。光斑正圆,内部亮度均一。

TK20R UE的聚光能力较好,中心光强达到5.38万CD,在远离城市的户外黑夜中,可以清晰看到明显的光柱,光柱开射角度也就5°以内,而且连续性很好,距离较远也能看得非常清楚。

副光斑泛光的出射光线也保持了清晰的连续性,边缘呈两条射线状,开射角度大约为60°左右,亮度均匀,没有杂光干扰。

泛光照明能够带来比较好的中近距离铺路效果,眼前较大面积都能被照亮,保证比较开阔的视野,具备较好的铺路效果,保证行动安全。

聚光模式具备接近500米的照明距离,光线集中向前,亮度前后连贯,有利于搜索远距离目标,而且在远处就没有了泛光,照明点与周围环境明暗对比清晰,视觉感受更亮一些。

TK20R UE具备优良的照明表现,中心聚光亮度高、周围泛光较开阔,适合户外环境搜索、探照、定位等情况使用能够带来清晰的照明体验。

而且TK20R UE便于携带,亮度档位选择多,在室内环境也有不错的表现,走到哪呆着都方便,足够的照明亮度、灵活的调整变化、稳定的使用性能、良好的结构强度,一只手电基本能够满足你的黑夜照明需求。

更高颜值,轻便小巧携带方便
TK20R UE外观延续了FENIX的家族式设计风格,看一眼就知道是F家的产品,整体保持战术手电的俊朗外形,灯头直径略大,由灯颈逐渐过渡到筒身,环纹、竖纹相结合,体现了实用性和外观美学的结合。

户外战术使用的物品,轻量化是要点,TK20R UE使用重量轻、强度大、散热快、耐腐蚀的铝合金作为壳体,保证了轻便、坚固、结实、耐用的特点。

筒身的沙漠迷彩全新涂装是一大亮色,另外还有沙漠黄、战术灰和丛林绿共4种外观颜色可选,军规三级硬质氧化,涂层厚实、表面细腻、手感扎实,也可以进一步提高外观耐磨性能。

TK20R UE的净重只有135克,带一节原厂21700电池的使用重量刚刚超过200克,外观尺寸长度约为155mm,筒身直径只有25.6mm,灯头稍粗一些达到了33.9mm,手持使用或者携带起来都非常方便。

TK20R UE标配一枚沙色高弹不锈钢抱夹,我出门一般都将手电、工具等挂在腰带或者背包上,不占背包空间,而且也方便随手拿取使用,TK20R UE抱夹弹性和硬度都很好,带弧度的开口迎角非常顺畅,挂好以后跑跳都不怕丢失。

灯头采用不锈钢加厚压环,厚度4mm,保证了足够的结实和强壮,具备优良的击打性能。与抱夹同样的沙色配色,与筒身也保持协调一致。

筒身和尾盖采用经典的细密环纹+6条纵向通风槽,手感和握持的稳定性确实令人称道,手电各个边边角角没有毛刺,做工确实也是大厂风范。

TK20R UE的防跌落高度超过了1米,尾盖两侧各有一个手绳孔,抱夹根部也有一个手绳孔,可以配备防脱手绳,战术使用脱手也不怕掉落。

隐藏充电,全新体验的战术手电
TK20R UE使用一节21700可充电锂电池,标配电池带有保护板,保证了使用安全。尾盖负极极采用镀金加粗磷青铜弹簧,进一步降低外电路电阻,同时能够压紧电池。

筒身内部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前后双弹簧、端面导电、矩形螺纹,前后双弹簧能够更好地配合电池长度,在战术使用剧烈振动过程中不会产生断路跳档等情况。

5000mAh的电量,保证了TK20R UE充足的能量供应,最长续航时间可以达到整整2天,开启最大功率档位,可以持续使用约3个小时,陪你一路电量满满。

为了保证满电待机,TK20R UE采用筒身直充设计,拧动灯颈位置的转环,就能快速路出TYPE-C充电接口,既保持了筒身的整齐,也不影响充电,可谓一举两得。

只要插上C口电源就能开启充电,C口不用区分正反,支持大电流快充,充电中充电口对面的红色指示灯保持常亮,约4个小时变为绿灯,就表示完全充满,指示清晰直观。提个建议:如果充电时也能点亮照明就更好了。

作为一款专业的战术手电,必须足以应付复杂多变的战术气候条件,TK20R UE螺纹处都有防水密封圈,充电口也做了内防水,防尘防水等级达到IP68,这是电子产品最高的防护等级,风雨中仍能给你足够的照明,日常使用更是无需顾忌。

简单做个总结,TK20R UE具备高颜值的外观、稳定的手感、静音战术点射、实用档位设计、方便携带使用、超长续航能力,特别是创新升级的尾部拨盘+按键双控,极大提高了战术使用的灵活性、便捷性、准确性,确实给人手目一新的使用感受。

无论专业战术、户外搜索、还是居家常备,TK20R UE都是一件趁手的照明工具。新操控、新配色、新战术,感兴趣的话,你也来体验一下吧。

网友:
外形挺酷,这两年群里玩手电的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