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空调室内机滴水了

楼主(2023-06-23):
去年用还好的一台空调现在刚使用半个小时居然在出风口滴水下来,由于天气太热就算滴水也得使用只好拿了个小塑料桶装滴下来的水,但是滴水声太大了又在塑料桶上面放了一块抹地的毛巾再加了些棉絮做缓冲效果非常好,奇怪的是滴了几个小时居然又不滴了看来可能是排水管里面堵塞了现在又通了。

网友A:
通则 不滴,滴则不通。

网友B:
有这会接水的功夫,应该能把排水通一通了吧

网友:
检查一下排水孔是不是堵住了,用根小铁丝通一下

网友C:
如果能够到排水管,用力吹一下就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则 不滴,滴则不通。

说的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会接水的功夫,应该能把排水通一通了吧

拆卸面板疏通还是挺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够到排水管,用力吹一下就通了

以前有一台空调也是排水管堵塞叫了个维修师傅结果管道疏通了又把制冷剂的铜管弄穿了一个孔最后花了几百元维修费。

网友D:
不排除有些小生物在排水管里结茧什么的,水大了冲走就没事了,水小没泡软啥的,反而堵在里面。

这东西不接到,你是不知道里面会有啥。。。

网友E:
滴水,,换了一台,,用了好多年,,也叫人来修过

网友F:
估计是水槽里的水太多,硬是将水管里杂质给挤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排除有些小生物在排水管里结茧什么的,水大了冲走就没事了,水小没泡软啥的,反而堵在里面。

这东西不接 ...

我每年都有清洗滤网的发现也挺多尘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滴水,,换了一台,,用了好多年,,也叫人来修过

几年前我客厅的一台柜机也是排水管老化断裂漏水自己动手更换了一根。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水槽里的水太多,硬是将水管里杂质给挤走了。

有可能是这样的。

网友:
估计排水管堵的东西干了,冷凝水泡了几个小时以后软了,然后排水管路通了。

网友:
比排水管铝线长点,进去就行了。

网友:
排水管里面堵塞了后来又通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出水管吹气,把淤泥顺着水出来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有一台空调也是排水管堵塞叫了个维修师傅结果管道疏通了又把制冷剂的铜管弄穿了一个孔最后花了几百元 ...

还不如买新的才一千多

网友:
换成不锈钢波纹管,然后随便怎么疏通都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