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简单的小夜灯

楼主(2023-06-23):
以前撸的小夜灯,放了几年了都没用上,拆了看看
挺简单,但也挺好玩

网友:
这个小夜灯还算良心,电池还是14500的,现在都是聚合物电池,才100多mah

网友:
手电芯片,估计是亮、弱、闪3档点亮。

网友A:
充电口像是miniUSB改的typeC

网友B:
这个小夜灯使用的芯片挺新颢头一次见到

网友:
小夜灯手动开关比感应的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口像是miniUSB改的typeC

miniusb改的microusb

网友:
开关式老是要去开关,没感应和语音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小夜灯使用的芯片挺新颢头一次见到

其实就是用的手电三档调光ic加个充电ic~

网友:
手电的另外形式

网友:
光感还是声音触发

网友:
手动的,不是自动感应的

网友:
手动的还得摸黑按一下开关略显不方便

网友:
小夜灯,差不多了。反正只要有点光就行。

网友:
看来是没啥好拆了

网友:
不错了,还是14500电池

网友:
开关控制的啊

网友:
这个估计也是1块钱撸的吧

网友:
一年可能用到一回二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