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微型吊扇如何加油

楼主(2023-06-23):
中联微型吊扇夹子扇用几年后就会发出噪音,
上一个也是这样,实在受不了噪音,我就把吊扇头部拆掉改成了一个夹子LED台灯,
现在第二个也发出噪音了,头部也拆不开,咋办,
现在是在头部后面中轴位置滴了点机油,
头部中间试着钻孔加油,没钻开,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是中间孔里面有个卡子,拆了就能拿下转子了

网友:
不行就换新的吧

网友:
我有一个学生吊扇,交流的,先拆掉扇叶,再拆下转子,然后黄油或昆仑润滑脂

网友B:
解决办法是买直流无刷电机风扇。

网友:
上张照片说不定大家就能帮你分析了。

网友C:
https://m.toutiao.com/is/yLMBK2N/?= 90%以上的检修吊扇的故障 - 今日头条

楼主:
能加油还是修一下,家里8-9个呢,全部换费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一般都是中间孔里面有个卡子,拆了就能拿下转子了

我没拆开,就在轴中间滴了机油,目前声音柔和了,先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s://m.toutiao.com/is/yLMBK2N/?= 90%以上的检修吊扇的故障 - 今日头条

大吊扇好拆,换电容我都会。

网友:
自己DIY了一个PWM无刷电机,搭配中联扇叶,可遥控变速,无噪音,双滚珠轴承

网友:
吊扇加油还凑合,夹扇加油没什么用,夹扇轴和轴套更容易磨损变形

网友:
我家的用在厨房间,每年夏天结束,我都直接浸肥皂水里洗的,然后晾半年,现在也叽咕叽咕叫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决办法是买直流无刷电机风扇。

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