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先锋转页扇,又拆了,给转页齿轮箱加油

楼主(2023-06-23):
转页有时会异响,这么热的天,那真是一个心烦,不忍了,拆

开了

不行了,下面干了,擦干净

黄油,糊上一层

盖上,进不去了,来硬的,老虎钳,进去了,拧螺丝

插销,拧螺丝

新的一样,整个世界安静了

网友A:
这种塑料金属之间的润滑,不是应该用长城白色润滑脂(雪油)吗?
这个小电机,我修到的都是不会转的,死翘翘了,比风扇马达短命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塑料金属之间的润滑,不是应该用长城白色润滑脂(雪油)吗?
这个小电机,我修到的都是不会转的,死翘 ...

尼龙齿轮,我一直以为不怕油的
这可能是尼龙齿轮?

电机背面有厂商名字,忘拍照了,哈哈哈

网友B:
折腾啥4元多多买个新的安装上完事

网友C:
确定是这玩意儿发出的异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折腾啥4元多多买个新的安装上完事

pdd哪有原装的好,
又好又快

网友:
油干了转动不灵活,纷繁换方向发出的声音

网友:
转页风扇使用时间长了基本都会发出异响。

网友:
这么复杂的转页结构,家里有个直接就是硬连接,靠拧紧拧松来控制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这玩意儿发出的异响?

那个单独的齿轮,轴与套之间干了

经常一开机就诶呀诶呦卡拉卡拉的叫,要手付一下才能好
现在可滑了

网友:
这类机构都容易坏,基本最后都是固定了用。

网友:
这种小摇头电机,网上几块钱一个,我一般一次买两个,用一个备用一个

网友:
手艺不 错,风扇原来的润滑油热成干了

网友:
风扇的转页用到后来基本都会响。

网友:
我的转页风扇转页时有时会停下,手动后还会转,等看看啥毛病。

网友:
润滑油都干了,难怪会发出异响。

网友:
零几年家里美的转页扇,也是3个多夏天后,导风轮电机异响,外面修50元太贵,配电机30元不便宜,干脆改成固定凑合用。现在网购方便后,楼主可以买几个导风轮电机备用,都是铆接固定,自己拆很费劲,外壳变形很难复原。

网友:
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了。

网友:
有油润滑就行,加多了反而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