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大佬们帮忙看看这个插座质量咋样

楼主(2023-06-23):
pdd 618买的,10多块一个,好肯定说不上了,我就是问问能不能凑合床头插个台灯,充电器什么的用

网友:
插个充电器没问题

网友:
地线铜条是个隐患,时间久了会爆

网友:
没问题凑合用吧

网友:
“ 凑合床头插个台灯,充电器什么的用“没有问题放心用吧

网友:
零火和地线距离太近了吧,最好做一下绝缘

网友:
铜片距离太近了,容易短路,要处理一下

网友:
铜排距离太近,有点悬。

网友:
还可以,为了安全起见,最好在火、零和地线之间加一块绝缘板!

网友:
地线那个这样排列不怕短路?

网友:
国标要求的火线和零线地线之间的距离要足够大避免打火短路,这个排插能通过3C认证?

网友:
位数少了点。还是把底线那个铜条拿掉吧!!

网友:
地线设计牛逼

网友:
一体铜条还行,地线那根做绝缘处理就能放心用了

网友:
哪个智障设计的,地线铜排和零火线距离也太危险了,要么做好绝缘,要么直接拆了吧

网友:
这地线设计荒唐。

网友:
确实有安全隐患

网友:
按国家标准,插排连接线不能锡焊,不过小功率使用没事

网友:
这价格也不错了

网友:
地线和零火线之间的距离太小了,容易引起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