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双系统笔记本开机进不了windows

楼主(2023-06-23):
手上有个神舟k580d i7能进linux进不了windows,硬盘问题排除,因为硬盘放别的机器上正常,把别的机器上的系统盘放上去也是卡在欢迎界面一直转圈圈。出现这个问题之前在Windows下独显部分花屏,用的核显。不知道是不是显存颗粒虚焊了。

楼主:
进bios里来回切换界面都卡顿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键盘或触摸板问题
之前碰到过进BIOS都卡的,后来发现拆了键盘就好了

网友:
用pe启动看看

网友:
神船的本本还是少碰的好

网友:
有BIOS升级就升级BIOS,,可能是BIOS硬件检测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键盘或触摸板问题
之前碰到过进BIOS都卡的,后来发现拆了键盘就好了{:01 ...

还没试过

网友B:
那就linux,进不了windows,试试winpe看看

网友:
换个win系统盘插上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linux,进不了windows,试试winpe看看

进不了pe,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