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PAPAGO趴趴狗n291 wifi二代老版行车记录仪拆机Q09-5.B

楼主(2023-06-23):
PAPAGO趴趴狗n291 wifi二代老版行车记录仪拆机
固件版本Q09-5.B

特点:1\主控是AV875 ,不是96675.
      2\镜头组是金属的.镜头组用螺丝胶点死了.和本坛的其他坛友的不一样.
我这台用了3年.现在周围图像有点双影.准备调一下胶距.但发现镜头组用螺丝胶点死了,就放弃了,将就用.就是热得很.

补充内容 (2023-8-1 15:47):
用风枪调到180度吹了半分钟,镜头就拆下来了,安安装时前面小盖不装,非常方便后面调焦..

楼主:
成像效果没想像中好.1080P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网友:
看起来还是有料的。

网友:
做工严谨,还用了法拉电容!

网友:
我在闲鱼上淘了个二手的,也不知道一代,二代的。

网友A:
金属的想拆还不简单?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估计是怕弄坏吧

网友:
行车记录仪应该都发热

网友:
温度有点高

网友:
360M320高清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的想拆还不简单?稍微加热一下就行了,估计是怕弄坏吧

是的 .没有备用的.下次有备用的,再搞他

网友:
同用N291WIFI但不是这个形状的,效果很好,夜晚效果更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成像效果没想像中好.1080P不知还有没有更好的替代品?

可能是4分之1英寸感光片,好点的是OV4689三分之一英寸,最好的是IMX291二点五分之一英寸。安霸海思偏贵,联咏用的多,凌通凌阳icatch质量差。楼主记录仪像联咏发热大的话,最好给主控芯片帖导热硅胶垫。

网友:
比一般的清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4分之1英寸感光片,好点的是OV4689三分之一英寸,最好的是IMX291二点五分之一英寸。安霸海思偏贵, ...

好的,空间太小了.谢谢

楼主:
镜头组外框是金属的.上面旋转部分是塑料的.

网友:
清晰度如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