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面波机顶盒更换通用电源板修复花屏故障

楼主(2023-06-23):
老人闲时一人在家独处时喜欢看看电视,不图看什么只图听个响,年纪大了也不会用智能电视,为了解决家里老人看电视问题,两年前专门给装了台地面波盒子,虽只有本省和央视几个免费台,但操作简单开机就能换台也能满足老人的日常需求。
最近老人抱怨电视机‘坏’了,看不了电视,于是趁上周日休假带了台安卓机顶盒来试机。
地面波机顶盒开机时画面会产生马赛克和画面撕裂现象,这种现象在换台时尤为严重,有时甚至出现满屏花屏没有图象只有声音。
换了安卓机顶盒后声音图象一切正常,排除了电视和高清线的问题,看来是地面波机顶盒的问题。
直接断电拆机,发现机顶盒电源板一元件发热严重,已出现PCB板烤焦现象

原本想找个相同元件替换,后来一想还不如直接网上买了块通用板更换便捷。
三天后端午假快递到货,找到适用的电压输出线利用了旧的输出线接头,通电试机。
画面恢复正常

网友:
不懂,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楼主哪里地面波能收到多少个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哪里地面波能收到多少个台啊

有个网站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地面信号  我忘记了 你自己去搜索吧

网友:
又省了几百块

网友B:
一般这些都是12V或者以下的,用万能表量一下,直接用手头上的充电器替换更快

网友:
dtmb.saoing.com地面参数查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这些都是12V或者以下的,用万能表量一下,直接用手头上的充电器替换更快 ...

当时用手机5V充电头替换测试了,确实可行,但一查拼夕夕一块通用电源板才6块多,相比手机原装快充还是蛮具性价比的。所以才选择了购买替换。

网友C:
老师,俺的中9锅可以收地面波吗?只换盒子

网友:
有好的地面波盒子推荐个,想把显示器改成电视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师,俺的中9锅可以收地面波吗?只换盒子

地面波天线不贵,两年前买的高清盒子+15米馈线+室外天线一套也才一百多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老师,俺的中9锅可以收地面波吗?只换盒子

看看后面有俩接口的应该支持地面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看后面有俩接口的应该支持地面波

哦,还要换高频头,小锅做天线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哦,还要换高频头,小锅做天线可以吗?

不行!地面波天线不是锅盖!你还是收中九吧!中九不是挺好的嘛!中九我前几天还收了呢!63个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地面波天线不是锅盖!你还是收中九吧!中九不是挺好的嘛!中九我前几天还收了呢!63个台! ...

这么多台?63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行!地面波天线不是锅盖!你还是收中九吧!中九不是挺好的嘛!中九我前几天还收了呢!63个台! ...

中九现在如何,很久没关注了。还定位吗?
地面波台数少了一些。想给老人装一个

网友:
拼夕夕的通用电源板感觉没有原机的好,我用过感觉很快就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中九现在如何,很久没关注了。还定位吗?
地面波台数少了一些。想给老人装一个 ...

有四代机了!北斗定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四代机了!北斗定位的!

北斗定位,山寨机没戏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北斗定位,山寨机没戏咯

山寨机也没事!只是收北斗信号定个位而已!主要是以后会不会治你!现在看电视的太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