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福禄克15B+/17B+加装唤醒电路

楼主(2023-06-23):
福禄克这15B+/17B+自动休眠后,需要把挡位开关拨打OFF,然后重新开机。今日,维修一台电池漏液的15B+,挡位开关开机的位置,有个铜箔腐蚀脱落,因此转动换挡开关不能开机。将一个震动开关焊接到电池的正极和开机三极管的基极电阻之间。然后将换挡开关转动到需要使用的位置,晃动万用表,就能开机了。自动休眠后,晃动万用表,立即开机。

电路改造参考:https://www.mydigit.cn/thread-499566-1-1.html

网友:
记忆中,这表休眠后,不是按一下任意键就会开机。

表早卖掉了,忘记了,手里的115C是这样的。

网友:
15B好像是按量程选择键唤醒,15B+没玩过,难道改了?

网友A:
感觉随便按个键就开机了

网友B:
晃动万用表开机,背在包里走动会不会也自动开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晃动万用表开机,背在包里走动会不会也自动开机了。

我试过,在关机档,任意摇动震动开关,万用表不会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随便按个键就开机了

确实,
我试了 UT136A,
休眠后按任意键,
就可以唤醒。

网友:
这个系列的福禄克,我买过,玩了几天就出了。说实话,非常失望,完全没有改装的必要。

网友(2024-01-16):
楼主上个图嘛,具体说说,我也是烦这个关机以后必须扭转盘才能开机的毛病,

网友:
坐等楼主上改装图

网友:
福禄克15b+和17b+确实不能唤醒

网友(2024-06-30):
15B+用断电方法不能唤醒,你这个思路不错。

网友C:
按楼主的思路加装了一个按钮,不用旋转,按一下就唤醒,方便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楼主的思路加装了一个按钮,不用旋转,按一下就唤醒,方便多了。

有17B+的电路图没有?我也给整个唤醒按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有17B+的电路图没有?我也给整个唤醒按键。

我这个也是按楼主的思路,根据PCB板分析和测量出来的,17B+结构应该类似,我没有17B+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也是按楼主的思路,根据PCB板分析和测量出来的,17B+结构应该类似,我没有17B+表。
...

哦,谢谢

网友:
。想改一下自己的表,请问一下这个三极管在板上啥位置?

网友:
这款表我在用,开机只能拨档归位,好讨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