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求帮助。老逍客 倒车影像无信号

楼主(2023-06-23):
求帮助。老逍客 倒车影像无信号
在抖音搜索老逍客 音乐关维修记录
      自我感觉故障相同
拆机

楼主:
看视频  应该是这个元件出了问题
    它是什么元器件

网友:
多半是个mos管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我看有点像

网友:
线路检查没有,车机看着不像有问题,你怎么判断那个零件坏了?

网友:
景象显示在哪?

网友:
你这车机连屏幕都没有,怎么会有影像?
没有影像分两种情况,1、没有进入倒车界面,也就是屏没反应,这要查接尾灯的信号线是否断了,没有电信号进不了倒车界面。2、进入倒车界面,但是黑屏,这就查视频线和摄像头。一般车机不容易坏

楼主:
非常感谢 各位师傅
在抖音搜索 “老逍客 音乐关” 维修记录  反复观看
自我感觉故障相同
我对电子设备 一知半解

看视频 应该是这个元件损坏

  万用表测量 正反向 E B脚均阻值很小

网友:
你这是个cd收音机,怎么显示画面呢?

楼主:
非常感谢!
   我的车是 车机和显示屏 分离的

没有好的工具 只能凭着感觉走
    问题不是上面元件  就只能购买一个新车机了

网友:
这个显示屏是后加装的吧?

网友:
我看这个车机就是提供一个倒车信号给显示屏那里,一般车机在倒车的时候都会自动降低音量或者静音。

网友:
针脚CBE那不就是三极管,可以万用表量一下看有没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这个,我看有点像

你好   购买了2SC4617 丝印BR 封装SOT523 贴片三极管
   和原件小很多  大概只有原件1/4   不能用
求助可能型号   非常感谢

楼主:
请问   各位师傅  这个元件

   BR  后面的 51标识是什么意思   现在找到一个元件 标识10

在这块板上有2个元件  其中Q2 确定是损坏了

楼主:
这个元件是  2SC2412K T146R T146Q 丝印BR 贴片三极管SOT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