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2P导轨电能表

楼主(2023-06-23):
拆一个淘汰下来的导轨电能表。这货不带按键,不能随时切换显示电压电流功率等,当然也更不能清零度数了。拆开看没带按键位,估计不能改清零的。

这个看起来是修过的

电压看起来还比较准

电流准不准就不自动了。

网友:
挂个负载和功率计对比下

网友:
元件各种补焊手工焊接痕迹

网友:
不明白这玩意有什么用呢?

网友:
不带按键就不好玩了。

网友:
v9821s主控,查pdf得知对地短接47脚可以复位

网友:
可远程读数据?

网友:
十几块钱的货色哈哈

网友:
没有载波通讯模块肯定不能远程读数,上面有个红外脉冲输出,应该是通过外部数据采集仪读取数据的。楼主找一下芯片的datasheet看看,也许有清零数据的功能。

网友:
电压测得很准。现在供电电压都达240伏了,电器耗电增加,还容易坏。

网友:
感谢分享,第一次见

网友:
看起来这个产品就不太好

网友:
不知道这个有什么作用,不太明白,不过还是感谢分享~

网友:
可能是设备统计电量,功耗明显变高找问题。电动车拉线充电大概计费。好点电量表应该有继电器,调好后到最大电量自动切断。

网友:
阻容降压的便宜货. 时间短了还行, 久了玩完

网友(2023-09-25):
看着一般,不带无线功能就不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