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航嘉时光之门H301机箱 蓝牙版 前置USB 接口升级改造

楼主(2023-06-23):
航嘉时光之门H301 蓝牙版前置USB 接口升级改造电脑使用很长时间一次次升级机箱一直没有更换用的是航嘉时光之门H301 蓝牙版。样子黑红组合还是比较喜欢的。(RMB才是主要的

2009-2010年左右的机箱比较古老的机箱了图片是上的是正常款前置4个USB口、一个耳机接口、一个麦克风接口一个IEEE1394 接口。我的是蓝牙款,带蓝牙适配器没有第一个USB接口只有3个USB2.0接口,当时购买价格300多RMB。机箱使用时间长以后主要问题就是开关不是很灵敏,USB接口接触不良,经常识别不到设备。还有最让我受不了的是使用前置耳机接口时,移动鼠标有沙沙的声音,应该是有干扰了,有时候还识别不到耳机。新装的主板USB前置接口支持USB3.0,机箱是不支持的。以上问题堆积在一起所以准备换机箱了,但是作为常年数码之家潜水的我怎么可能就这样放弃。于是决定自己动手对改造一番。(还是因为穷啊

1. 开关不是很灵敏:更换微动开关。
2. USB接口接触不良:更换2个USB2.0接口,更换2个USB3.0接口。
3. 前置耳机接口杂音:更改前置音频电路。 第一步  更换全新微动开关,这东西很好换,换完以后,清理开关周围,立马顺畅多了。

第二步 拆开机箱前面板,拆出前置USB面板

机箱内的线材感觉还可以 USB 和前置音频1394 都是单根的圆线。前置音频是8芯带屏蔽网,感觉应该还能坚持。接主板一头两个接头支持AC97 和HDAudio,新主板都是HDAudio接口。AC97 和HDAudio这两种的区别大家可以网上查老资料了到处都有,需要注意的是更换音频接口有两种样子一样结构是不一样的。要换带常开开关的。

HDAudio 最主要就是支持耳机插入检测,这个还是很实用的。

前面板主板,内置蓝牙模块占用一个前置USB接口,也是USB模块蓝牙直接焊接在板子上,比较古老的蓝牙2.0 协议 ,准备拆掉换成USB接口便于以后接不同的蓝牙模块。USB接口准备更换全新的,音频接口接触不好准备换新的。

拆下来旧的蓝牙和新购买的USB蓝牙5.3协议蓝牙模块

新旧接口汇总

拆下要跟换的部件本来准备在原来的基础更改,但是原来的电路就是个接口转接。音频部分没有电路这可能就是造成鼠标干扰的原因。这个咱也不懂啊于是找来了前辈们的电路学习一下。

找来的品牌机前置USB做工不错没有杂音干扰。样子不一样接线也不一样装不到自己的机箱中。

于是开始嘉立创EDA摸索着画出电路图。

生成PCB

嘉立创不能免费制作超过10cm的pcb 捷配可以免费制作超过10cm的(现在已经不免费了)。
收到板子 把品牌机前置USB元器件搬到新主板上

另外购买USB3.0线材 (已经装入机箱没有照片)

焊接完成测试没有杂音各端口正常,已经使用好长时间了。

成品2个USB2.0 2个USB3.0 , 1394一直没用(视乎永远用不到,下一步再改)

分享查看电脑上的蓝牙版本
1. 在任务栏上的搜索框中,键入“设备管理器”,然后从结果列表中选择它。
2. 选择“蓝牙”旁边的箭头以将其展开。
3. 选择蓝牙无线收发器列表(你的蓝牙无线收发器可能只列为无线设备)。
4. 选择“高级”选项卡,然后在“固件”或“固件版本”区域查找 LMP(链路管理器协议)列表。你可通过该编号了解设备上的 LMP 版本。

在下表中查找你的版本号,找到与你的 LMP 版本对应的蓝牙核心规格编号。这是你的设备完全支持的最高核心规格。具有较高规格的配件可能仍可以工作,但功能将受到限制。

链路管理器协议 (LMP) 版本蓝牙核心规格
  LMP 0    蓝牙核心规格 1.0b(已撤销)
  LMP 1    蓝牙核心规格 1.1(已撤销)
  LMP 2    蓝牙核心规格 1.2(已撤销)
  LMP 3    蓝牙核心规格 2.0 + EDR(已撤销)
  LMP 4    蓝牙核心规范 2.1 + EDR (已弃用、待撤销)
  LMP 5    蓝牙核心规范 3.0 + HS (已弃用、待撤销)
  LMP 6    蓝牙核心规格 4.0
  LMP 7    蓝牙核心规格 4.1
LMP 8蓝牙核心规格 4.2

今年又有新的想法准备在音频接口后面安装红绿LED 并在接口上钻孔 ,这样晚上就能看到那个是耳机那个是麦克风,准备在USB下方也安装LED 晚上上能看待接口位置和正反。图画好了,但是超过10cm没法在嘉立创免费制作 付费有点小贵 。捷配现在免费活动结束了。有不对或者不合适的请大家指正谢谢

有机会再做了,现在的还能用。另外各位大神有知道新机箱上的耳麦二合一接口是怎么实现的不。现在新出的机箱上有的已经是耳麦二合一接口了。其实我是喜欢一些品牌机上的设计两个接口,一个耳麦二合一、一个麦克风不管什么样的耳机都能用。可惜不会搞

网友A:
学习了;
前置耳机接口怎么消除电流杂音? 粘个吸铁石行不行?

网友:
用心之作,的确非常好。

网友:
我也想重新画板,利用原外壳,可惜我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前置耳机接口怎么消除电流杂音? 粘个吸铁石行不行?

你试试 回头回复我 让我也涨涨知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大佬都是直接画板的

网友:
当年的机箱还是挺厚实的

网友:
真是打打板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前置耳机接口怎么消除电流杂音? 粘个吸铁石行不行?

用屏蔽良好的线材更换就可以

网友:
音频地线与USB地线分离,就可以有效消除使用前置USB设备时耳机的噪音。

网友:
楼主真是有心之人吖。。

   动手能力也太强大了吧

网友:
3.0接触点太少,是否牢固?

网友B:
4段母座,就能耳机话筒一个插头了,和手机一样

网友C:
耳麦合一接口也是3.5mm的,和音频接口的地、右声道、左声道不同,耳麦合一接口是4芯的,从线往头分别是话筒、地、右声道、左声道。
换句话说,就是把3.5mm耳机插头那个地线部分一分为二,靠根部那块用来做耳机。
想改造的话,需要买专门的4线3.5mm插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4段母座,就能耳机话筒一个插头了,和手机一样

感谢
主要是检测部分没有考虑好  另外四段母座还还要考虑OMTP和CTIA 两种标准 有点复杂,没考虑好。
检测部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2972491
讲的很好 加电阻通用性有点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耳麦合一接口也是3.5mm的,和音频接口的地、右声道、左声道不同,耳麦合一接口是4芯的,从线往头分别是话筒 ...

感谢
主要是检测部分没有考虑好  另外四段母座还还要考虑OMTP和CTIA 两种标准 有点复杂,没考虑好。
检测部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1#pid12972491
讲的很好 加电阻通用性有点差。

网友:
老机箱能改就是好

网友:
感觉新买的耳机插座没以前的好,前置面板大部分都是连线太差了,影响使用

网友:
HD接口不是能自选插入设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