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热水器的冷水进水了漏水,自己买配件能不能换。

楼主(2023-06-23):
热水器的冷水进水了漏水,自己买配件能不能换。

网友:
那是肯定能换的啊。

网友:
都生锈了,不处理慢慢扩大壳子就完了。

网友:
把单向阀拆了,换个直通。单向阀时间久了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
当然可以的

网友:
有替代零件。

网友:
当然能修哇,只要自己有工具

网友:
感觉是内胆接口漏水,不好修

网友:
万物皆可修,关键要技术。楼主可以尝试一把。

网友:
厂商为了降成本都是采购的通用部件

网友:
我的一个也是,但锈了螺丝拧不动,

网友:
热水器的冷水进水管漏水,自己买配件能不能换?如果有技术,可以自己换,但要注意安全。

网友:
有工具有配件为啥不能修,这比人家彩电换背光简单多了

网友:
这个没啥难度,合适的配件,唯一注意螺丝和铁壳锈蚀

网友:
1.海尔旧版是保六年,现在是保2还是3年,在保内找售后
2.需要你把前脸,前面扳拆下,自己对照尺寸购买啊,

网友:
热水器用了4年的时候一样的问题里面全是水垢,拆了清理干净换了密封胶圈这是第八的一年了还没坏

网友:
外壳都没打开,这种小问题肯定可以修,但前提是你是否具备基本动手能力。一般是压力开关或者摩尔感应开关出问题,有可能是冬天冰冻胀裂了,也可能是里面管路密封圈老化漏水

网友:
一般是密封圈老化了,可以先拆开看看,这种螺丝不好拆开,热水器,洗衣机,螺丝都好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