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一迷你风扇

楼主(2023-06-23):
一儿童玩具风扇,三档控制。小孩用力过大将micro充电口怼掉,接着又不明就里的连怼多次,致使内部电路损坏。

其现象是不仅不能充电,还会造成电池放电。
拆开后,量电池电压已到1V以下,单独为电池充电,正常。电池充满后,接入电路,风扇三档工作状态正常。
充电器充电无反应,充电灯不亮,量LTH7(TP4054)④脚电压5V正常,③脚电压近零。此时在电池端串入电表,不工作时有100mA左右的电流,判定此芯片损坏,将此芯片焊下,再量电流只有几个微安。更换芯片后,一切正常。
拆下的芯片量②、③脚短路。

网友:
我测了长虹小风扇的4054充电截止电压,竟然达到了4.194V,比4056和Lii-100充电精准多了

网友A:
没看见电池在哪里

网友:
有材料修起来就方便,没有材料,网购就得等好几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见电池在哪里

在电路板的下面。

网友:
做工还可以,感谢拆解

网友B:
电池容量多少,还是喜欢可以换电池的。

网友:
无刷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容量多少,还是喜欢可以换电池的。

看不出来,白皮,像是18650,看包裹有保护板。

网友:
感谢分享,下次遇到试着修复 。

网友:
做工还可以

网友:
看风扇叶中间透明的,看不到转子的磁铁,应该是有刷电机。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r300有刷电机,声音大还很容易坏,确实是玩具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使用频率挺高的嘛,无刷的寿命长

网友:
板子和我的折叠风扇一模一样。主控芯片烧了,又打磨过了,

网友:
有备件就是好

网友:
应该顺便把充电口改C口,支持正反插被怼坏的概率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