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笔记本电脑应该怎样烤鸡?CPU温度有82度

楼主(2023-06-23):
CPU温度有82度,是不是说明笔记本电脑散热不行

网友:
要在开机后什么也不干都持续在这个温度才需要处理散热问题。

网友A:
笔记本烤什么机。
不干活温度也高就要清一下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笔记本烤什么机。
不干活温度也高就要清一下灰

烤鸡 cpu 100%, 温度80度,是不是也要清灰?

网友:
应该清理一下了,

网友:
不知道什么情况82度

网友:
可以烤机软件跑一下试下稳定散热如何  具体可以看下我发的测试工具贴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4&pid=14814025

网友:
CPU和GPU的硅脂看来需要更换了,再清理一下各处的灰尘

网友:
如果瞬间温度高是正常的,但长期高温的话要清理下灰尘、换散热膏。

网友:
这个温度该换硅脂了

网友B:
我刚买两个月的电脑,这几天升了BioS后就一直持续高温,无语了

网友:
拆机 清灰 换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两个月的电脑,这几天升了BioS后就一直持续高温,无语了

温度有多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买两个月的电脑,这几天升了BioS后就一直持续高温,无语了

为什么要升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