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乐测LC-865万用表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2023-06-23):
地摊上5元买了个乐测lc865万用表,试机检查开机开关接触不好,

拆机

在开关键杆缝隙处喷了一点油,

连续按压几次开关后故障消除。装机测试精度很不错

网友:
有松动剂可以随意,没有的话需要手动处理

网友:
松动液只能解决一时,想彻底解决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建议加薄膜。

网友:
5块赚了,准吗

网友:
还是直接换掉省心

网友:
牛屎挺圆的   5元值得   用坏也不心疼

网友:
现在看见牛屎就腻歪人

网友:
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
那个二极管什么情况

网友:
开关接触不好

网友:
又省了几十米

网友:
炮灰表还行

网友:
这表比淘宝那些23十的9205好

网友:
地摊5块钱的快乐

比那些乌克兰成色的好多了

网友:
做工可以,价格也实惠

楼主:
这个表刚到手也是灰头土脸的,拆机用放大镜看线路板上面遍布灰尘颗粒,可能原来的使用环境灰尘比较多,这个表除了电流和电容档在其他档位电流测量插孔插入表笔会声光报警,防止表笔插在电流座测电压烧表,是个不错的炮灰表

网友:
这表成色看着挺新的

网友:
都拆开了为啥不焊下来拆开解体打油?少了好多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