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猫有必要加个风扇散热吗?

楼主(2023-06-23):
光猫是中兴F7600T,万兆光口,三个千兆电口+ITV
这几天室外一直高温橙色预警,室内不开空调也二十八九度了
晚上到家登进光猫后台,显示工作温度已经56度了
需不需要加个风扇给散散热呢

网友:
有一种热叫你觉得它热

网友:
你这不算什么,我的室温25℃,光猫温度58℃

网友:
如果温度过高,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网友:
网络没问题可以不用管,不过个人建议还是来个小风扇吹着比较好

网友:
开空调即可。
用风扇直吹有进灰导致设备故障的隐患。

网友:
先问问它,它说需要就需要。

网友:
李云龙拆了看看

加个散热片就行

网友A:
光猫带USB的话,买个12V的机箱风扇接USB就行,放在光猫底下,转速慢也静音,散热够了,我就是这样的,不过是放在路由器下面的,光猫在弱电箱里,弱电箱里有1个长转usb风扇,3个温控12V风扇,设置的里面的环境温度高于35度就启动,还在里面放了一个米家的温湿度计,手机app里能看到实时温度,弱电箱里有1个光猫,1个百兆交换机,1个千兆交换机,当然还有好几个电源

网友:
加个调速风扇

网友:
散热风扇与光猫一起24小时开的话容易坏吧,除非带温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猫带USB的话,买个12V的机箱风扇接USB就行,放在光猫底下,转速慢也静音,散热够了,我就是这样的,不过 ...

光猫带USB的话,买个12V的机箱风扇接USB就行

光猫USB是用来接u盘,一开始我也是风扇接USB,后来改成移动电源供风扇,担心长时间光猫电源部分出问题。

网友:
万兆光口,三个千兆电口+ITV

畸形光猫,电脑跑不满千兆以上宽带(含千兆)

网友:
手摸光猫顶面,底面。

能不能坚持10秒,不能加风扇。

网友:
只要网速没有影响,这个温度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一种热叫你觉得热

网友:
56度也叫热..............装空调吧

网友:
万兆还是加一个吧

网友:
有必要,现在天气那么热

网友:
正常使用65度,有时候78度,没啥问题,根本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