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一个小众的TFX类电源:CASTEC MN-P250-8143

楼主(2023-06-23):
大家的PC,如果是大机箱一般都是ATX电源或者SFX电源,若是小机箱常见的如ITX主板,则常用FLEX(小1u)电源,如果是TFX电源则常见于品牌机。
用过好几款小1u电源、TFX电源,总的来说,小1u电源受限于4CM的散热风扇,噪音与体积不可兼得,当然,你直接上7660B那没的说了
而TFX电源体积不比1u电源大很多,一般配置8cm风扇,噪音控制会好很多,不足之处就是基本没见过多大瓦数的。

今天从某东为数不多的自营产品里面入手一个国产TFX电源,功率只有250W,价格却要了400¥出头,遂拆开请各位大佬批判此款电源做工

电源型号和制造商,这个电源板很容易在某东找到,因为某宝的电源水太深,始终不放心,真是无奈的选择,
这款电源的体积是常见的TFX电源体积:175mm*85mm*65mm,输出的忘记拍了,就是24+4,然后1组小4P,3组SATA。

两侧各有2颗螺丝固定,没有任何防拆的标签贴纸,很容易就拆开了

滤波电容,深圳华容伟业(Chn Cap)出产,容量只有可怜的150uf

散热风扇是深圳东维丰的8cm风扇,型号EFS-08C12H

网友:
小电源居然还是主动式的,就是价格高了点。

网友:
看做工和选料还算不错的,注意散热延寿

网友:
这个价格。。。想省钱还是要选大路货色

网友:
看样子不错的电源

网友:
感觉不值400块钱这个价

网友:
做工用料还行,不过这价格有点高。

网友:
价格也太贵了

网友:
我单位不少老DELL电脑就是用这种电源,时间长了陆续开始出问题,一般是从网上买二手原装电源替换

网友A:
功率只有250W,价格却要了400¥出头

网友:
做工不错,但是价格贵太多,jd买个服务吧

网友:
感觉不值400大洋啊

网友:
有点像监控主机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只有250W,价格却要了400¥出头

400,连200也不值,堪称天价。

网友:
记得有海韵全汉的TFX,铜牌的

网友:
pfc等齐全,做工可以,如果用GaN体积似乎可以更小

网友:
看做工和选料还算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