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Gosund CP2 16A 智能插座,应该是全网首拆吧

楼主(2023-06-23):
小黄鱼45入手,仅拆封成色。平时插1.5匹空调。还差一周才满月。
昨晚停电挂了。wifi链接正常,无输出。

铭牌标识

超声波焊接,只好四个角小磨机割条缝再撬开。

wifi部分

这个应该是主控吧

继电器 六脚的,挺大个。比原来那个小米10a的大得多

吸锡器不给力,补了n次锡最好的一次都还有一点点连锡,后面烙铁干到350度反而效果越来越差,锡都不怎么融了

干脆割了

再割

还要割,三个脚分开拆

继电器也拆不下来,汗。小米那个当时拆起来貌似没啥难度。这个不知道咋回事怎么都干不下来。
暴力开壳

继电器触点还行,没有吸合声,空调指示灯不亮,但有一点点反应。当时还以为是空调坏了。
当时小米的带2000w热水器,继电器太惨了。

总算拆完了,拆的时候尖嘴钳夹着座子猛一阵摇晃才下来,输出的火零线铜皮有一点点翘起,应该问题不大。
当时就为了看看空调功率,现在基本有数,以后也用不上了。
以后直通装插座里变成一个功率计好了。

反面也拍一张。

顺便请教下大佬们,电烙铁80w的拆这玩意的输出输入焊点都很难弄,是回温太慢了吗,用t12会不会好点。

END!

网友A:
T12都不行,应该先用低温锡中和一下的

网友B:
带载断电,烧坏正常,本来就不是负荷开关。
拆焊这种大铜件应该用100W烙铁。

网友C:
没看到显示屏,
如何能看功率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都不行,应该先用低温锡中和一下的

加了不少锡,效果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都还有一点点连着,感觉吸锡器的嘴太硬了,估计软的吸嘴+斜着的开口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载断电,烧坏正常,本来就不是负荷开关。
拆焊这种大铜件应该用100W烙铁。 ...

外热式那种,不带恒温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显示屏,
如何能看功率呢 ?

在app上面看,实时功率稍微有一点延时。可以统计每天 每周 每月 每年的功耗。空调伴侣还有按小时的功率曲线统计

网友:
用橡皮锤或者包布捶,能捶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外热式那种,不带恒温的嘛

吸走所有锡是很难的。这块电路板设计是双面板,大焊盘,电烙铁都不够散热快呢,除非你用138度的低温焊锡,否则别想全部熔化了拆下来。
100W 恒温电烙铁,黄花就有吧,无温控的都不知道烧到多少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吸走所有锡是很难的。这块电路板设计是双面板,大焊盘,电烙铁都不够散热快呢,除非你用138度的低温焊锡 ...

难怪小黄鱼卖家说厂家也不保,说是人为的,还叫找供电局 就很气人

网友:
功率太大,烧坏可惜了

网友:
看着做工还不错,有点可惜了

网友:
焊点不算大,用助焊剂或低温锡综合一下就容易拆了

网友:
如果吸锡器不给力,那就烙铁加热,一点点的翘。

网友:
就是继电器容易坏

网友:
t12才72w,弄台快克205,

网友:
东西小,但散热行吗?

网友:
这16A 智能插座,功率挺大。

网友:
这货带遥控电路吗?怎么控制空调的?

网友:
拆的挺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