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楼贴第3次补充]机械硬盘,你遇到最点背的事情是啥?

楼主(2023-06-23):
买了个硬盘。行货正规包装。快递盒,代理盒,两者相套,略有空隙。内有厚胶棉,卡着盘体。

1.2米自由落体,外盒一角着地。

应该没问题吧。

--------------------
【后续补充】经过“f00tman”提醒,我才注意到买的是企业级硬盘,比他说的开关机时磁头承受几个G更狠,据说:
“为了避免意外碰撞,企业级硬盘在抗外力方面都做了特殊处理,一般都能够承受300G到1000G的冲击力。”

有没有出处或者依据?我查了一下:

这是10多年前几款常见台式机硬盘的断电(非读写)状态耐冲击能力,普遍耐受300G以上。
而通电状态因为磁头可能在盘面上,一旦撞击产生的形变使其划伤盘面,轻则坏道,重则磁头变形。故耐受值普遍在60G左右。

60G也不小了。一般高度或者稍微有点缓冲,都不会有事。笔记本硬盘还有防跌设计,通过内置加速度计检测到大于等于9.8的G值就判定为跌落,迅速收回磁头。

所以楼下坛友说,手捏笔记本硬盘位置移动了一下硬盘就坏了,应该属于巧合。那天拔插头打火,结果福岛核电站炸了,我该夸耀或者内疚吗?都不是。

另,附上较近的希捷7200.14系列如下:
http://www.seagate.com/www-content/product-content/barracuda-fam/desktop-hdd/barracuda-7200-14/en-us/docs/100686584j.pdf

“在不造成物理损害或性能下降的情况下,可经历的非操作冲击为300 G,基于持续时间为2毫秒的非重复半正弦冲击脉冲。”

根据我的计算,这个数字相当于从1.8米高处跌落。这是家用普通硬盘。“非重复”的意思是一次性而不能是震荡,比如从楼梯滚下来,虽然G值不大但周期性撞击,危害更大。

而企业级能耐受1000G则相当于5米高度自由落体,撞击时间1ms。当然,也是指一次性撞击。鉴于两层纸盒子和内部泡棉的缓冲,撞击过程会远高于1ms,而且我的高度是1.2米左右,所以应该是安全的。
-------------------------------------------------
网上都是各种耸人听闻。磁头轻微变形说,内伤说,折寿说,完犊子说。

搞得我想退换。后来想,过去电脑城不都是裸盘嘛,行货是成箱弄进来再分开,水货还得东藏西掩,到消费者手里不知道经历了啥。好像也没事。

我曾经硬盘失手拍桌面,电脑机箱侧翻,通电读写状态被踹了一脚,都没事。

最点背的,一是当年1T要1000的时候,买了块希捷,新的就是三黄盘。无奈发现时已经拷了部分个人数据进去,我的原则是绝对不再经他人之手,就没有申请退换。虽然我不是陈老师。

后来1T硬盘不稀罕了,拷完数据这盘也就束之高阁了。

二是明明提示健康异常了,却因为有数据恢复的经验,大意了。一批MP3需要整合目录,在卡顿中坚持拷完。之后就全盘覆没了。

切记,机械硬盘异常时,千万不要往里写任何东西,尤其大批量的小文件。

最后我想问,我的盘要不要留?原先如果发生这种情况,全盘扫一遍就能判断。现在容量18T,特么得一天才能完成,没耐心。

还有,现在国内不是禁止挖坑了吗,硬盘咋依旧这么坚挺?完全不摩尔。唯一的变化只是每T单价慢慢往大容量靠,但容量低的依旧高价,甚至倒挂,12T比16T贵。
--------------------------------------------
【关于价格的补充】
因为机械盘原理一直没有技术突破,所以3.5寸单碟容量也就2T左右,大容量硬盘需要在有限空间内塞进很多盘片和磁头。

多只香炉多只鬼。所以成品率很低,约为50%。报废部分最终也是摊到价格上去的。

企业级考虑到高负荷工作,以及普遍5年的质保,不但良品率更低,还得考虑质保期内的换新。

一般来说,硬盘出厂淘汰的是显而易见的残疾,而隐患在头一年半才会暴露,这部分占5%;剩下的就是硬货了,故障率较低,寿命稳定,家用3年,企业5年,故障率1%;这也是质保期的设定依据,因为过了之后,故障率就会飙升到10%以上。

网友:
机械硬盘永远是鸡肋!

网友:
断电掉下来应该问题不大,通电读写时才比较脆弱。
低容量价格坚挺估计是成本降不下去了,大容量便宜应该是因为矿盘

网友A:
带包装盒的话,可能。。。。。。还真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包装盒的话,可能。。。。。。还真不好说。

此话怎讲?这种包装就是为了防止快递过程中的暴力。如果没意义,那还不如裸盘装个盒子了。反正售后概率一样。

网友:
断电应该问题不大。
我有个1t绿盘装外置盒里掉地上了,外置盒sata口从电路板上脱落,但是硬盘居然没事

网友B:
机械硬盘快被淘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硬盘快被淘汰了

固态价格白菜,但是大容量还是用不起。

网友:
断电的情况下,包装完整,应该没事

网友:
自从挂过一次硬盘,,让人养成一种备份的良习

网友:
也有运气成份,自求多福吧,

网友C:
能退就退了。退了再买一个。买个心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退就退了。退了再买一个。买个心安。

好吧,其实我问是心理作用,你答也是心理作用。妓女从良而已。因为快递环节,相当暴力。

网友D:
曾经买了三块西数的3T的2.5寸笔记本硬盘

全部拿来做高清硬盘播放器用的(因为此盘的工作电流小,放在播放器的硬盘仓中发热相当小)

其中一块在高清播放器中拿出来后,对着硬盘吹了一下灰,结果手一滑掉地上了

另两块在拷影视频文件时,用了一个2.5寸双硬盘盒,在拷完后抽出一个硬盘时,用力有点过头,硬盘一冲就掉地上了

心里一阵阵的心痛啊

现在就剩余一块了,太可惜了,损失1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曾经买了三块西数的3T的2.5寸笔记本硬盘

全部拿来做高清硬盘播放器用的(因为此盘的工作电流小,放在播放 ...

这么背?按说笔记本受撞击,跌落概率远远远高于3.5寸,设计应该有所考虑的啊。

我看过一段2.5寸受损拆开视频,都是磁头变形划伤盘体。但那是通电状态跌落。

可能2.5的外壳太薄了吧。

网友:
断电带包装没问题,人家运输的时候不知道跌落多少次了,实在不行,你去查规格书,自由落体加速度就一个G,里面说了开机承受几个G,关机承受几个G

扫就不用扫了,要坏也是坏磁头,磁头问题能不能通过扫来体现,比较随缘

然后十五二十年前的盘,和现在的盘不是一回事,现在的盘追求静音,磁头脆得不行当,当然了你这个不是家用级的,会比家用的强得多

网友:
我遇到最倒霉的是,单手捏持笔记本,2.2kg的笔记本,放下之后发现捏的是硬盘位,然后盘毫不意外地挂了

网友:
我的机械盘突然就挂了。

网友:
2k买的第一块硬盘170M
之后2k买的20G
之后2k买的200G
之后2k买的2000G的ssd

网友:
机械硬盘,遇到最点背的事情是 财务室电脑坏了,单位的财务数据全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