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逻辑板好坏的几个关健电压点在那里

楼主(2023-06-24):
这是小米电视逻辑版,判断板子好坏的几个关健直流电压点在那里?什么vgH丶vgL丶vAA丶vDD丶vcom丶还有什么的上屏电压。帮着一下,谢谢了。板子型号,sT5461D07一1一C一D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仅等高手来回答

网友:
通常思路是先查到芯片的脚位定义,而板子上的电感一般连接的主要供电,线路板上比较粗的铜箔也可能是供电或gnd,厂家一般会引出一些关键测试点。也可以试试,目前最可行的还是根据主芯片或接口定义找对应的供电点,比较有些供电是芯片产生不一定是外部接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