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维修美奥电动牙刷

楼主(2023-06-24):
     这个电动牙刷5年前花29买的,3之前进水指示灯坏了,其它一切正常,后面直接自己给主板涂上704硅胶防水层,今天又不能正常工作了,刚开始以为电路板问题,查出是电池出问题,想换一个电池,后面发现原来电池有保护板,电池连接保护板镍片锈断了,后面直接焊上就好了,

网友:
是个正经牙刷,比那些靠偏转马达的强

网友:
又能愉快地刷刷了

网友:
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网友:
29能够到这货也算高性价比,,这类牙刷头比较。。。。

网友:
比震动马达的好

网友:
镍片锈断了

网友:
很多都是进水造成的

网友:
29元能买到这样的牙刷真的是值了

网友:
这结构是正经的电动牙刷

网友:
这个用料做工29性价比很高了,用料这么久够本了

网友:
这个电动牙刷做工质量都不错值得维修

网友:
牙刷价格合 适,做工不 错

网友:
到目前为止,只拆修过一次同事的,也是个杂牌子。

网友:
这个电动牙刷有特点,竟然使用带保护板的电池。

网友:
这价格真是无敌了,小米最低端的都要39还没有无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