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 成品再差再贵,也有成品的优势啊

楼主(2023-06-24):
裁了点角钢,做点物件。

角钢出厂是3米,喷塑。但是用户各有需求,肯定得裁。

结果就是这样:

左侧是裁切口,喷塑层有明显剥落,手指一抠更明显;

右侧是头尾部分,对比一下。图片拍糊了,将就看。

角钢外露容易锈。涂层剥落我最恼火,尤其厨房环境,不知道啥时候粘手上,弄进食物里。

喷塑本身应该没啥毒。先静电吸附粉末,然后过一遍高温,Tvoc基本跑光了,比喷漆安全。

粉末一种是环氧/聚酯,比如宜家的博阿克塞也是角钢DIY组件,比较放心:

还有一种丙烯酸,有毒性,但网上所言,其实重点是喷涂过程中的粉末吸入:

用了机器人。但是没戴口罩也枉然。我看见过4S漆房,喷的时候他们都裸嘴。漆虽然是液体,但是喷出后,飘散在空气中会迅速变成粉末状,被吸进肺里。

下边这个喷塑就规范些:

回到我的问题。按理说,先裁裸钢再喷塑就没问题了。但是除非量大,否则工厂不愿意搞。

网友:
厨房用304不锈钢吧。

网友:
工厂的喷塑多半都是熔结环氧粉末,修补涂层的话,可以用同色的液体环氧涂料,讲究一点可以用饮用水专用的H8701,正好也是白色

网友A:
可以用铝合金或者不锈钢!

网友:
成品再喷一遍

网友:
锯完立即清理干净,立即上漆保护。

网友:
很幽默,很有精神

网友:
相比来说肯定成品优势大。批量生产、专业检测、装配工艺、产品设计....业余一般没法比。

网友:
粗制滥造的产品到处都是。

网友:
原材料再好,也被很多施工人员玩坏了

网友:
往往精品也是手工打造的,,得看你下不下功夫。

网友B:
刚用这东西做了两层架子, 8根一米的用签到金后3快多,还是螺丝贵, 50个将近4块钱.
要外观的劝你换材料, 不然喷漆都比这东西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铝合金或者不锈钢!

拼接是个问题,没有焊机。

角钢类似乐高积木。螺丝固定。然后螺孔,宽度都是配合的。长度也是2.5cm的倍数。所以比较容易做框架货架之类,有点想象力还可以DIY不少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用这东西做了两层架子, 8根一米的用签到金后3快多,还是螺丝贵, 50个将近4块钱.
要外观的劝你换材料, 不然 ...

准备用自喷漆修补,但裁切面很薄,且周边喷塑有剥离趋势,不知道吃不吃得住漆。

网友C:
你确定是喷塑而不是喷的油漆,喷塑的附着力是非常好的。一般是不会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是喷塑而不是喷的油漆,喷塑的附着力是非常好的。一般是不会掉的。 ...

有怀疑。但无法判断。对方说是喷塑。

你有什么好的鉴别方法?请指教。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怀疑。但无法判断。对方说是喷塑。

你有什么好的鉴别方法?请指教。 ...

没有啥好办法,喷涂掉,无非就两个原因,1是基面没有处理好,有锈,有油,二是加热的温度和时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啥好办法,喷涂掉,无非就两个原因,1是基面没有处理好,有锈,有油,二是加热的温度和时间不够, ...

很可能,这种角钢非常便宜。我现在感觉不是“涂”,而是一层塑料衣套住角钢。

网友:
买都买啦,想想办法用上吧,不行再喷一下漆。

网友:
品牌的产品应该是有优势的,其他的不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