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自己做板,把车上的Type-C充电口升级成45W PD,用料比原厂的豪华多了

楼主(2023-06-24):
上次把新三系上面的USB Type-C充电模块拆了下来,打算测量板子尺寸之后,自己重做一个板子。把原来的两个5V/3A Type-C口改造成双口PD快充。最近快充模块焊接并调试好了。

如果还没看过三系Type-C充电模块的拆解,可以看看我之前发的帖子:
宝马新三系后排Type-C充电模块拆解,准备升级成双口PD协议

左边做回来的板子,可以看到上面有奇怪的开槽,槽内壁镀铜。
这是为了切割开之后,可以让PCB边缘有铜,帮助导热的同时也能增强EMC效果。原厂PCB的侧面就是镀铜的。
右侧是切割之后的样子

切割之后的空板

可以看到板边缘有铜,并镀了锡。
如果让板厂帮忙做金属包边工艺,需要加很多钱。开金属化槽再自己切割的话,还符合PCB免费打样的工艺要求

板子焊接好之后的样子

反面

下面从输入到输出,来依次介绍做工和用料,下图是DC12V输入端子

由于本模块是在汽车上使用的,因此元器件都经过精挑细选,主要元器件采用车规级/工业级元件。
功率器件都特意选用了经过AEC-Q认证(车规级)的元器件

输入端的PTVS30VP1UTP,115瞬态抑制二极管(TVS),击穿电压33.3V,用于避免后级元器件受到高压脉冲而损坏。

瞬态抑制二极管采用车规级产品,符合AEC-Q101标准

输入防反接MOSFET,采用SQJ463EP型号,是车规级产品

SQJ463EP的介绍

输入端第一级EMI滤波电感,采用线艺XEL6060-272,是车规级产品

XEL6060-272的介绍

输入端第二级EMI滤波电感,采用线艺XEL4030-102,是车规级产品

XEL4030-102的介绍

输入端滤波电容,采用松下的车规级电容EEHZK1V101XP,ESR小于35mΩ,性能非常好

车规级电容EEHZK1V101XP的介绍

详细参数如下

DC-DC芯片,可支持12V输入,3.3~21V/3A输出
由于本芯片是工程样品,还没有公开资料,因此图片里去掉了型号

第二路DC-DC芯片,用于第二个Type-C接口

DC-DC的功率电感采用了TDK的车规级产品SPM10065VT-4R7M,属于一体成型合金电感

SPM10065VT-4R7M的介绍

SPM10065VT-4R7M电感的侧面,引线采用点焊方式连接

VBUS输出端的5mΩ电流采样电阻,用于输出过流保护及PPS限流

上图中还有两个输出电容,采用松下的EEHZK1E151XP,也属于车规级产品,ESR小于30mΩ,性能非常好

Type-C输出端口

LED灯,用于充电接口的背光灯

LED是从PCB背面反贴的

Type-C输出端口的ESD保护元件

PD主控芯片

Type-C输出端口的ESD保护元件。
下方是LED恒流驱动芯片PSSI2021SAY

PSSI2021SAY的介绍

板号,制作日期23年第20周

名字

其它陶瓷电容器,采用工业级或车规级型号,下图是工业级的输入电容

村田的陶瓷电容,可用于汽车的信息娱乐设备

PCB侧面,金属包边

PCB侧面2

这张图可以看出PCB层数是4层(从切面看,中间还有两层铜箔)

PCB侧面对比,上方是自己画的板子,下方是宝马原车的板子

PCB侧面对比2

给PD协议芯片烧写固件,单口最大功率45W,双口总功率54W(共享)。
开始测试PD功率分配功能。
只插Type-C2口,输出功率45W,支持PD3.0协议

只插Type-C1口,输出功率45W,支持PD3.0协议

先插Type-C1口,并申请15W PD(上方的PD诱骗器);接下来插Type-C2口,PD芯片自动将剩下的39W功率分配给Type-C2口(下方的PD诱骗器)

先插Type-C1口,并申请27W PD;接下来插Type-C2口,PD芯片自动将剩下的27W功率分配给Type-C2口

先插Type-C1口,并申请45W PD;接下来插Type-C2口,PD芯片将按照39W/15W分配给两个Type-C口

将输入电压调到11V,模拟汽车蓄电池欠压的情况

PD芯片进行了降功率,按照15W/15W分配给两个Type-C口

给笔记本电脑充电,电脑申请了45W,实际充电功率27W(因为电池快充满了)

给小米13 Ultra充电,实际充电功率23W

给三星A53充电,实际充电功率19W

给笔记本电脑和三星A53充电,PD芯片自动按照电脑39W,手机15W进行分配

三系原厂的充电模块还带有铝合金外壳,先测试不装外壳的温度。
使用裸板进行发热量测试,双口分别输出39W和15W时,DC-DC芯片温度为92℃

双口分别输出39W和15W时,背面的输入防反接MOSFET温度为88℃

装上原厂的铝合金外壳,双口分别输出39W和15W时的外壳温度最高为53℃。
由于金属的发射率较低,使用热成像测试时需要用记号笔涂黑待测的地方,图中的三个热点是记号笔涂过的,没涂的 地方测出来温度偏低。

铝合金外壳背面的最高温度为50℃。

装到车上进行测试,没启动发动机时,给手机充电的功率也能达到27W

启动发动机,在启动时充电模块不会断电

充电模块上的橙色背光灯亮了(外面还需要装个外壳,外壳上面有导光板,测试时忘带外壳了,所以灯光看着比较奇怪)

充电功率没有太大变化。由于手机的相机一直打开着,手机发热之后充电电流降低了

最后放两张DIY的板子和宝马原厂板子的对比。
左边DIY,右边宝马原厂(原厂的Type-C输出只有15W)

左边DIY,右边宝马原厂,你更喜欢哪个的做工和用料呢

附上Gerber文件、渲染图、BOM表供参考。
也可从链接里下载:https://pan.baidu.com/s/13zxiHuLbFyuk7-gv1ONEOw
提取码:dupd

网友:
你那防反接是不是有问题啊?????mos管咋会那么热啊???按理说导通之后的内阻很小,也不会产生那么大的损耗呀????

网友:
专业!要是我就买一个12V的USB-C插到点烟器里。

网友:
这个太专业了,一般人搞不来

网友:
再去做做EMC,宝马要找你做供应商了

网友:
利害做得漂亮

网友:
这么多原件,回流焊焊上去的吗?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这个太专业了,一般人搞不来

网友:
膜拜大佬,X5应该也兼容吧,可以分享一个成品哈,有红包

网友:
做的漂亮啊,打板研究透了

网友:
快充板子做的实 用又漂 亮

网友:
自己打板自己焊接,有手艺有技术真好。

网友:
协议芯片烧写固件,用的什么工具啊

网友:
板子做的牛X,比原厂更OK

网友:
可以自己生产了

网友:
这个板子做得是真漂亮

网友:
还做了钢网,贴片回流,是产品试制吧?
IC温度高可以糊点导热胶。
打板时,IC底下焊盘全部开了上锡,不用绿油

网友:
那个USB功率盒,我喜欢。。

网友:
很详尽,利用了单位的资源才做出这么精美的成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