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3281双贴镁光B27A颗粒

楼主(2023-06-24):
双贴MT29F512G08EBHBF 丝印NW950 B27A颗粒 不是卡ADJ就是DDR报错   换了好几个开卡工具才行

128G 速度还行 TLC颗粒 写锯齿波浪 用来做PE还不错 跑圈正常

网友A:
速度还不错啊,我有俩B47R不知道用在哪里,只有128G

网友:
这个写200多带鸡血缓存了?      全盘就差了那么多

网友:
b47t真是鸡肋啊

网友(2024-04-28):
我也是B27A颗粒,能不能分享一下开卡软件,不胜感激   , 314903607@qq.com

网友(2025-06-07):
我发现如果3281双贴出现量产失败主要原因是CE不是连续排序,如果是CE0、CE1、CE2、CE3这样排列基本上固件匹配都可以过,如果出现CE0、CE2这种情况基本上都是量产失败告终,其实跟跳线无多大关系。
我试过R6或R7跳线,R6、R7都部短接,R44移到R43,开3.3V,测试过短接SB4或SB8,基本上都是失败,最主要的就是CE排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还不错啊,我有俩B47R不知道用在哪里,只有128G

我也一样,上XT2或者2320又感觉不值当。真是鸡肋

网友:
等我把3281AB 双贴1CE 研究成功量产了,我会把图和设置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