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4v电动工具锂电池

楼主(2023-06-24):
割草机用的,24v30A的,故障是一转就停。测下正负极24v。拆开看下,7串6并,6组是4.0v,最边上一组6个没有电压。请问一下,难道是6个电池全坏了吗?没拆过电池组,镍片怎么拆安全呢?

网友:
2018也应该换了

楼主:
这个是7串,如果甩掉坏掉的那串,保护板不知道能改不?

网友A:
我从2004年的佳能摄像机电池组里抠了两颗三洋的18650做12v镍铬电动螺丝刀电源   至今还在正常使用  容量没有测试  不过每次充满电都要用段时间。

楼主:
有办法了,把边上坏的一组拆除,6串底部一颗镍片剪断,把底部6个连在一起变成一串,还是7串变成5并,容量缩为25A,电压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从2004年的佳能摄像机电池组里抠了两颗三洋的18650做12v镍铬电动螺丝刀电源   至今还在正常使用  容量没 ...

如果经常用,反而不容易坏。放那里一年不动,估计容量要大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了,把边上坏的一组拆除,6串底部一颗镍片剪断,把底部6个连在一起变成一串,还是7串变成5并,容量缩 ...

拆东墙补西墙。好主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7串,如果甩掉坏掉的那串,保护板不知道能改不?

一般不能改。

网友:
难道这种只能拆开了之后一节一节的测量电压嘛

网友:
7串6并
7串,充满是29.4V

有1串全部过放饿S了呗

楼主:
用剪刀小心翼翼的剪断镍片,每串上拆掉一节,电池外皮塑料已经硬化粘连,一掰破皮,把正极镍片用钳子拽掉,负极不管了,把这几个等有空点焊上。18650正负极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不能改。

保护板是向下支持,比如20串可以用16串,但充电器得换。我这个去掉坏的缩容一下。

网友C:
6并的有一个短路也会一组都牺牲

楼主:
引用 网友C:
6并的有一个短路也会一组都牺牲

以前见过都是有些电压的,这一并一点电也没了。

网友D:
有一个冒屎了还是进水了,漏电漏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个冒屎了还是进水了,漏电漏完了

有锈蚀的地方都是焊点处,应该是用强力助焊剂了,酸腐蚀。

网友:
估计有点电池脱焊或电池坏了。。。

网友:
没有点焊机,直接拿烙铁怼的,现在不太敢这么干了,万一爆炸,后果很严重。

网友:
这种情况明显是这一组并联电池里有一个或几个电池内部晶枝穿透隔膜造成短路,电压为零,同组电池也被拖累电压归零了,一般早发现,可能还可以救回没坏的,时间长就不好说了,可以试试用0.1C-0.5C 电流给每节电池单独充电,如果电池能很快恢复电压还不发热,那就是问题不大,如果发热电压不升反降,那就没救了

网友:
热熔胶的电池还是算了吧,ICR容量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