斐讯路由器刷华硕老毛子ip问题

楼主(2023-06-24):
斐讯路由器刷华硕老毛子ip默认或恢复出厂设置都是192.168.1.1  。
在没有电脑的情况下。手机进入老毛子无线密码是1234567890,可以联网但网站拒绝。192.168.1.1无法进入路由器界面。
但笔记本无线可以进入老毛子设置界面。
手机无线怎么就不行。
现在联通和移动ip都是192.168.1.1,

网友:
刷完机,重置一下

网友:
先恢复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手机指定个同网段ip

网友:
浏览器缓存清理一下试试。
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A:
手机把流量关了,只开wifi,就能进了。

网友:
换个手机试一下

网友:
复位后,把LAN网段改掉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机把流量关了,只开wifi,就能进了。

手机把流量关了,只开wifi,就能进了。

我测试搞了一天都不行,还是你这位数码一段的朋友100%的解决了问题。谢谢!
运营商的同网段 IP 192.168.1.1也没有问题,关掉运营商的广猫就可以了/

网友:
网络连接详情,可以查看到路由器网关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