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汽车腰灯。

楼主(2023-06-24):
说好的防水。。还是进水了。台钳夹紧灯罩一字螺丝刀翘下了。灯朱就是低端的没有手电筒的好。好的时候4个猪没有手电筒的一个亮。颜色也是没有手电筒的舒服。就壳子可以用下。

网友:
大货车的吧

网友:
这做工,醉了

网友:
锈得挺严重啊

网友:
确实不太好,竟然进水了

网友:
胶水打少了。电路板上都没防水胶。

网友:
还是进水了

网友A:
这种灯的外壳是不防水的,可以在pcb板上打点705硅胶

网友:
这做工,算了

换一个好的吧

网友:
灯珠锈的厉害,换个新灯

网友:
这样的质量和成色,难为楼主还把台钳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的外壳是不防水的,可以在pcb板上打点705硅胶

电路板三防漆最合适,用在塑料壳非标结构手电,LED车用灯具等。好点反向开关手电,铝合金壳有密封圈。电子开关塑料手电,尽量换成防水按钮。楼主灯具价格透明,电感降压,恒流驱动芯片。我网购3家猫头鹰自行车灯,全是线性方案没电感,无型号单片机3月多失灵,都改成7135驱动,三档亮度调光。

网友:
这封装结构,就没有让修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