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如何知道锂电池是不是带锁的?

楼主(2023-06-24):
锂电池电路板分普通的和智能的,普通的可以换电池,智能的一换就保护了(锁了),有没有办法提前只知道保护板是普通的还是智能的?查询芯片型号?

网友A:
同问,我也想知道。最好还有破解之法。笔记本电池太坑了

网友:
查电池型号,查芯片型号。
笔记本电池基本都有锁。
因为以前索尼电池出过问题,赔了很多钱,之后笔记本厂家都加了各种保护锁了

网友B:
拆开看保护拔上的芯片型号查询,电芯本身没有锁定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我也想知道。最好还有破解之法。笔记本电池太坑了

破解好像就是买个编程器,改写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看保护拔上的芯片型号查询,电芯本身没有锁定的功能

现在一个电动拖把的3窜电池都是4-5个芯片,不知道有没必要如此复杂

楼主:
感觉不带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