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东芝x30/u63 拆开看看

楼主(2023-06-24):
拆机准备加内存,电池是比亚迪的,内存是海力士

网友:
电池有一种非原装二手拆机的感觉

网友:
单风扇应该不是游戏本,4带的条子应该还能战5年

网友:
原机单条8G正好适合再加一条8G,如果是4+4就不折腾了

网友:
一千块的本本

网友A:
内存都加了,固态是不是也顺便上一个

网友:
里面没有灰尘

网友B:
为啥我没看到硬盘在哪里啊。

网友:
设计貌似很合理的样子 ,铜管通路又短,不像某些品牌笔记本,铜管恨不得在机身里绕一整圈

网友:
硬盘在哪里

网友:
M.2硬盘在主板背面,同内存位置,nvme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存都加了,固态是不是也顺便上一个

原来就是固态的,就是小了点,三星的256,预算不足,下次换个512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没看到硬盘在哪里啊。

硬盘在键盘那一面,m2接口的,256三星固态。

网友(2023-08-06):
有换过硬盘的兄弟吗,好不好换,换硬盘不用动风扇上的螺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硬盘在键盘那一面,m2接口的,256三星固态。

硬盘好换吗,不用动风扇上的螺丝吧

网友C:
为啥我没看到硬盘在哪里啊。
难道是板载?
刚拿了一个低配,799

网友(2023-09-06):
引用 网友C:
为啥我没看到硬盘在哪里啊。
难道是板载?
刚拿了一个低配,799

这机器怎么样,我也想整一台啊

网友(2024-01-30):
东芝的好几款都是硬盘在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