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机顶盒带的iptv是什么鬼,可以移植吗

楼主(2023-06-24):
别处得到的机顶盒,其他没什么特点,就跟普通更改过的机顶盒一样,唯一不同的是里面自带一个iptv的app,里面电视台直播都是高清秒切换的,也没什么水印,可能是正规源,还有各种景区的 直播中国源,甚至也有各种地方台影视频道,画质都是高清的,我想把app提取到其他地方结果打不开,各位大佬看看这个app到底能不能移植出来

最后一张上面有个 貌似是那个app的账户,但是又没有地方可以输入账户,最后上传这个app大家研究一下

app和视频太大就上传到了百度网盘,有兴趣的可以看看
--------------------------------------------------------------------------------------------
app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HQI3IVlPi-DfcN_xrc6eQ?pwd=ey47
视频片段1:https://pan.baidu.com/s/1q5KXf15_9ejOS80b2dUWlQ?pwd=2y62
视频片段2:https://pan.baidu.com/s/1ZJm2wNXih_npHRU03VFMzQ?pwd=a66b
--------------------------------------------------------------------------------------------

补充内容 (2023-9-5 18:26):
不用下载了,里面的线路在我另一个帖子里面的app都有

楼主:
研究后发现这并不是原装app ,是一个叫“无名直播”的作者开发的

网友A:
IPTV一般不是运营商提供的专用电视软件吗?不开通能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TV一般不是运营商提供的专用电视软件吗?不开通能使用吗?

这个应该是开发者提取了正规直播链接流媒体,然后制作的自己的app,软件就是一个浏览器框架,打开的那一刻起操作都是在网页页面上

网友B:
仅是借了运营商的图标?

网友C:
那么这个app哪里可以下载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个app哪里可以下载到用?

上面有百度网盘地址,我电脑用安卓模拟器打不开,可能版本太高了,用安卓4.4.2的可以打开,但是账号密码输进去显示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仅是借了运营商的图标?

应该是的,应该是自己搭建的

楼主(2023-08-08):
引用 网友C:
那么这个app哪里可以下载到用?

这几天已经弄出来了,看我最新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IPTV一般不是运营商提供的专用电视软件吗?不开通能使用吗?

这几天已经弄出来了,看我最新帖子

网友:
大佬,这么在盒子里提取APP,用开心助手软件可以吗?我有个盒子有个很好的APP想提出来 分享

楼主:
开心助手可以提取,找到安卓包就行,一般在 data/app 文件夹 或者 system/app   system/priv-app 这3个文件夹里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开心助手可以提取,找到安卓包就行,一般在 data/app 文件夹 或者 system/app   system/priv-app 这3个文件 ...

开心助手可以,但需打开远程调试端口。安装一个ApkExtractor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开心助手可以,但需打开远程调试端口。安装一个ApkExtractor吧

实在不行你下载个ES文件浏览器把,进根目录然后按那个文件夹里面找就可以了,找到了再复制出来就行,名字可能和主界面显示的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几天已经弄出来了,看我最新帖子

看到楼主新宝贝已经删除了。您如果有了支持时移回看的,记得发我一份,Q11708486,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心助手可以,但需打开远程调试端口。安装一个ApkExtractor吧

大佬,APP已提取了几个,但有一个能安装,就是闪退不知是什么原因?其它都能用上,是不是系统版本原因
,已找到原因是了,是版本不够高,换个版本 好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开心助手可以提取,找到安卓包就行,一般在 data/app 文件夹 或者 system/app   system/priv-app 这3个文件 ...

大佬,用开心助手APP已提取了几个,但有一个能安装,就是闪退不知是什么原因?其它都能用上,是不是系统版本原因。还是此APP与系统是挂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佬,用开心助手APP已提取了几个,但有一个能安装,就是闪退不知是什么原因?其它都能用上,是不是系统 ...

有些是这样的,比如那种开adb的复制到其他地方安装就打不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是这样的,比如那种开adb的复制到其他地方安装就打不开的

已找到原因是了,是版本不够高,换个版本 好用了

网友:
感觉app不错,要是有后台地址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