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个积分商城兑换的睿易ap

楼主(2023-06-24):
如图,qca9531方案,128m内存,,8m闪存,大概率可以刷breed和openwrt,最近忙着办签证,有空再折腾

网友A:
网桥,单独使用可以吗?有一对就好了。

网友:
当时也想换了,可惜只有一个

网友:
看做工不错,天线硕大,信号应该不错

网友:
刷个爱块ap固件,室外覆盖信号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桥,单独使用可以吗?有一对就好了。

单独当然能用

网友:
可以折腾一下。

网友:
如果能刷第三方系统,那可以玩一下。。。

网友:
只有一个就当成网卡用

网友:
能刷系统的话可玩性不 错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好像看到了自家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