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笔记本的核显和独立显卡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23-06-24):
笔记本的核显和独立显卡是怎么工作的?是根据工作需要自动转换的吗?百度了一下,有说是自动的,有说是得手动禁用核显才能使用独立显卡。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核显作输出端一直启用,数据计算在独显/核显之间切换。普遍采用的核显+独显切换方式是Optimus(I+N)或者Enduro(I+A或者A+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都是核显作输出端一直启用,数据计算在独显/核显之间切换。普遍采用的核显+独显切换方式是Optimu ...

就是说电脑不会根据工作量的大小需要来自动转换的是吧?

网友:
不用用户设置,一般A卡或N卡的驱动里已经适配性能优选,检测到3D时自动切换。用户也可以在显示设置的图形设置里指定什么程序用哪个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