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发一个数显游标卡尺装开关

楼主(2023-06-24):
其实早就两年前改过了,前不久又买了一个,再改一次。改得不好请多多指。外面没有飞线

这个地方开个孔

这个地方垫了一块泡棉

开关脚掰弯,先焊一个脚,试一下,可以再焊上另一个脚

焊上发现开关不起作用,原来还有一个点没断开。断错地方了,以前改的忘了。

装好,孔挖有太丑

套一个塑料,用订书针烫入,加点双面胶 。来拨动开关

网友:
加个白色的帽子还不协调,保留原样还好,需要断电的时候指甲抠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是加个开关,不错,省电

网友A:
学习了。
我一个秤用7号电池也想加个开关,一直懒得动手,
现在是装上电池用完立马拆电池

网友:
有同款的卡尺,的确有点费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
我一个秤用7号电池也想加个开关,一直懒得动手,
现在是装上电池用完立马拆电池 ...

秤我也在扣7号电池,终有一天会改

网友:
楼主的这个创意不错

网友:
同意2楼的意见,感觉在使用时容易误碰白色塑料块而关机。

网友:
节约用掉每毫安

网友:
加个开关不错,省电

网友B:
固定新加的开关,有点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新加的开关,有点难度。

我用了点UV胶,其实两个焊脚也够了

网友:
我的卡尺也没电了,本来打算改7号电池的,结果过年出去玩,广场上捡了别人小孩不要的那种气球灯,下面电池盒里面的电池看着就觉得刚好,回家一试,简直就是原配,三颗电池这下又可以用2年了

就是这种灯的电池盒

网友:
这东西不常用,我是把电池扣下来,用的时候按上

网友C:
开关换那种就像15楼的玩具上的按键式开关好看些,开孔也好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换那种就像15楼的玩具上的按键式开关好看些,开孔也好开些

自锁式的开关没有这么小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