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了一个老收音机的波段开关

楼主(2023-06-24):
有一个老的雷登牌收音机PR-1029,波段开关越来越不好用,修理之前所有波段都显示以下内容:

这是拆之前的样子,

把一根多股粗导线剥去一段绝缘皮,先放到松香盒中用电烙铁加热粘满松香,然后把导线放到波段开关的引脚上面用电烙铁加热粘锡,粘满锡以后剪断这段带锡的导线,
再剥出一段新导线重复粘松香粘锡,直到所有锡都被粘光为止。
然后用一字头螺丝刀插到波段开关下面轻轻把波段开关撬下来。

用小一字头螺丝刀撬开固定外壳,拆开波段开关,

发现是固定片上面有氧化层,导致接触不良,用旧报纸折叠几层用力擦固定片,擦掉氧化层重新装好。

弹簧片没有变形松动。

发现焊接波段开关的难度有点高,一不小心就会把相邻的引脚焊到一起,这样还得用多股线把锡粘下来重新焊接。
现在的新型号收音机都是通过按动按钮切换波段,避免了使用波段开关导致的故障。

网友:
收音机保存的真好,小时候经常听

网友:
学习了,
感觉拆下来比装回去的难度大得多吧?

网友:
可以用wd40试试

网友:
焊要比拆简单

网友:
这种波段开关非常容易氧化,还是工作在微弱电流环境,没有电弧自洁,很容易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谢谢分享

网友A:
老登牌收音机

用砂纸打磨一下再用酒精清洗能用很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登牌收音机

用砂纸打磨一下再用酒精清洗能用很长时间

砂纸打磨以后表面变粗糙了,会导致接触电阻变大,用报纸摩擦有抛光的效果。

网友:
当年带显示屏的已经算高级货了。

网友:
收音机保存的真好

网友:
清洁触点以后,最好涂点润滑脂可以防止再次氧化,而且拨动时,更润滑。

网友:
我都是喷点国产的清洗润滑油,几块钱一瓶,很管用,喷一次能管好几年,还不用拆卸,拆卸风险太大,容易拆坏

楼主:
下次买点试试。

网友B:
没有神奇W40可以滴点煤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神奇W40可以滴点煤油试试

煤油也没有,缝纫机油能用吗?

网友:
可以涂点硅脂防止氧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神奇W40可以滴点煤油试试

可以,不过煤油比较好,挥发块,缝纫机油渗透强挥发相对较慢容易吸灰

网友:
清理干净滴点缝纫机油润滑。

网友:
其实,这种多脚开关出现接触不良的现象,滴一两滴衣车油进去,多拨动几下一般都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