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先不要笑:这款pSLC固态硬盘是为音频发烧友而打造的

楼主(2023-06-24):
看到一个老帖子,转过来给大家看看

十多年前火电水电和核电推耳机的老梗到了2021年的现实生活中变成了pSLC/TLC SSD存音乐哪个音质更好……如果你认为一个2500美元的发烧友专用以太网交换机很奇怪,那么你也会对这个专门为发烧友设计的NVMe SSD感到好笑,这款无厘头设备还真的存在,现在它的真机图被贴到了Audiophilestyle论坛上。

据称,该SSD驱动器可以提高音频质量,给你带来真正的3D声音以及只有黑胶唱片才有的体验。当然,至少可以说,它对音频质量的影响是值得怀疑的。

开发者声称,他们与一家匿名的SSD控制器制造商密切合作,从头到尾设计和建造了这个设备。图中的设备有一个Realtek SSD控制器,这家公司因其声音处理器而闻名,尽管它几年前就开始生产SSD控制器。

该驱动器配备了1TB的3D TLC闪存,只有333GB的可用存储容量。这是因为该固态硬盘在伪SLC(pSLC)模式下运行,它牺牲了可用的容量,而选择了性能和耐用性。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上已经有固态硬盘在某些任务中使用pSLC模式。制造商声称,使用这种模式可以提高声音质量,比标准的TLC模式更出色。

开发者表示,"音质好坏只能体现我们测试中的经验和感受,这个测试是在相同的标准产品下进行的(PCB、外部电源插孔、晶体振荡器、电容等都没有被修改)。

'TLC模式。听起来像背景音乐,没有特点,也没有力量,一切都被压扁了,缺乏延伸和密度。

pSLC模式。有一种特殊的自然感觉,它变得更加平滑和平静,厚度略有增加,总体上更耐听,但仍然略显干燥'。"

这款SSD包含一枚Crystek CCHD-957 Femto时钟振荡器,两个Audionote Kaisei 220uf电容器,一个外部5V直流电源输入,一个8层PCB,含2盎司铜,Milspec PCB,300%接地面积,5u镀金连接器,以及一个数控铜散热器。

此外,制造商声称这款固态硬盘由外部电源独立供电(电源不来自主板),以进一步提高声音质量,这就是为什么你可以在设备的左下角看到电源插孔。

一款设计得这么认真的SSD,你舍得嘲笑它吗?一位测试者留下了一些关于该设备的反馈,他说:"还在试用该驱动器,两天前刚收到。初步印象还是偏积极的,作为操作系统启动盘也很容易。"仔细阅读论坛的主题,似乎这种体验是基于用户的主观衡量,但意味着没有论坛网友对声音质量提供实际测量结果。

老实说,我们非常怀疑这个花哨的小玩意是否比"标准固态硬盘"提供了任何额外的声音增强功能。无论围绕芯片的技术如何,在其最基本的水平上,固态硬盘以二进制的1和0存储数据,这意味着你只能有1和0的数据。简单地说,在固态硬盘上添加额外的小工具或电源隔离并不能将这些1或0变为更好的东西,更不用说任何很少遇到的错误都会通过各种类型的纠错代码立即得到纠正。而固态硬盘没有能力改变音频质量--这都是由电脑上的音频处理单元完成的,唯一能说的通的理由恐怕就是独立的供电电路有可能减少(如果电路设计不好,也有可能增加)了对音频处理单元的干扰。

网友:
我前几天还在TAOBAO上发现好多插在内存位的所谓的发烧级电源过滤器,看介绍说可以改进音质过滤所有杂波,那老板还到处怼人,一急就骂人

网友:
还有这样的区别
厉害。

网友:
有家店叫VCAP,老板卖量子产品卖魔怔了

网友:
好嘛,加大药量,下一个

网友A:
理论上如果DAC之前没有误码 音质就没什么不一样的。但是玄学就是玄学,总是不按常理出牌,耳朵好到听得出差别 或者 假装听得出差别 就去当韭菜吧。

网友B:
1T的TLC,做成SLC的不是应该容量除以4吗?

网友:
以前一直没明白,现在有点感觉到“发烧”这个词儿的含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如果DAC之前没有误码 音质就没什么不一样的。但是玄学就是玄学,总是不按常理出牌,耳朵好到听得出差 ...

数字信号进dac肯定有误码(因为它没有纠错),所以各个传输环节信号越稳定越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数字信号进dac肯定有误码(因为它没有纠错),所以各个传输环节信号越稳定越好 ...

张嘴就来,你说说SSD是读有误码还是写有误码?

网友D:
音频发烧友不是都用光盘么,还有用SSD的啊。

网友:
现在钱不好挣了,还好有一波发烧把脑袋烧坏的,正好割一下韭菜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张嘴就来,你说说SSD是读有误码还是写有误码?

看不懂中文吗,我是说数字信号进dac会有误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频发烧友不是都用光盘么,还有用SSD的啊。

用数播做音源的就会用到硬盘

网友:
tlc模拟slc?不同的算法策略?。TLC工艺单个Cell允许工作于3-bit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T的TLC,做成SLC的不是应该容量除以4吗?

除3,QLC才是除4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中文吗,我是说数字信号进dac会有误码

1.    你才看不懂中文,标题说的是SSD,瞎扯什么DAC
2.    进DAC有误码你是怎么测出来的?靠猜?

网友:
T是3BIT,2的3次方等于8啊,SLC是2BIT,所以应该容量是4倍。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
这个固态盘是实实在在足容的固态盘,下面的这个就玄了,TB搜来的,170块啊
wechat_upload16876021876496c40bab875
wechat_upload16876021896496c40d2d107
wechat_upload16876021906496c40ed80fa
wechat_upload16876021926496c4107441d
wechat_upload16876021936496c411e6200

网友:
现在的智商税的东西太多了,防不胜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