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摄像头如何恢复出厂设置

楼主(2023-06-24):
如图,一个摄像头,不出图像,按照原来给他分配的IP地址也ping不通,怀疑IP已变化,但是连上电脑用搜索软件也找不到,连上录像机也找不到,用常用的网段都找不到,摄像头连交换机的指示灯正常,应该是网络正常,单就是找不到。这种IPC为什么不设置一个硬复位开关呢?这种情况该怎么把它找回来呢?

网友:
如果常用的几种模组(天视通 捷高 尚维 等等)的官方软件都搜不到的话,电脑安装Wireshark,电脑ip设为自动获取或者随便设置静态ip都可以,摄像头用网线直连电脑的网卡,打开Wireshark 会出现抓包数据 筛选arp的包数据,会得到摄像头的ip地址,然后把电脑设为和摄像头同网段的地址,打开浏览器,输入摄像头地址,进入摄像头web页面,这就行了。需要改哪些设置,在页面里更改即可

网友:
这样搞有优点也有缺点
优点是别人拿去了也没法用,不怕偷。
缺点是自己都难找回来。

找厂家客服吧

网友:
像这种组装机无非就是天视通或捷高阿里云方案的,下载专用客户端软件搜索下试试

网友:
搜下看看能找到厂家电话不,打电话问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不知道厂商的300w的头
不知道密码  也不知道怎么恢复出厂

网友:
楼主找到办法私信一下  谢谢了

网友:
电脑IP自动获取,插电脑上看IP地址

网友:
收藏了,坐等答案

网友:
忘记的话,很难救回

网友:
原先看到有大神说用lansee能看出来ip,不知道真假。

网友:
电源板上有没有两个很小的空,仔细看一下,短接一下,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坐等大神出马

网友:
想办法弄个工程宝连上看看能不能连上找到ip地址

网友A(2024-01-21):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479-1-1.html

安装 Wireshark,一招搞定

网友:
好像只能软件,没有硬复位的。试一下不同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9479-1-1.html

安装 Wireshark,一招搞定

这个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