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真心求教,sm3280除了NW920,还有别的什么大容量颗粒

楼主(2023-06-24):
从IS903 2246XT 2246EN 2258H到sm3280,终于找到了发热小,速度还可以的主控,想做一个1T或者更大的,但颗粒比较少 ,NW920也不好买,SM3280还支持别的什么大容量TLC颗粒吗?

最新的2259XT2发热能和SM3280比吗?

不求速度,要求长期插USB口使用的主控

网友:
59xt2光通电就烫手,发热量比903大的多的多

网友:
固态主控就别考虑了,能烫死个人

网友A:
3280大容量颗粒不好选。一共支持8c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80大容量颗粒不好选。一共支持8ce

可以缩ce再双贴吗,这样就可以16ce了,东芝的颗粒好像都是少ce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缩ce再双贴吗,这样就可以16ce了,东芝的颗粒好像都是少ce的

这个主控,我怕ce多了他不稳定,闹罢工更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控,我怕ce多了他不稳定,闹罢工更麻烦。

是的,感觉u盘主控超过256G就不稳定

网友C:
ps3111的U固态,我觉得温度比58XT好多了,而且好多闪存可以做到不掉速。个人认为首选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0大容量颗粒不好选。一共支持8ce

之前也是看您的回复,入手了3280,温度真低,目前用的15131双贴,稳定使用了几个月

又入了几块板,200多G实在太小了,不够用

想做个大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3111的U固态,我觉得温度比58XT好多了,而且好多闪存可以做到不掉速。个人认为首选 ...

没用过3111,温度和3280比呢?有什么便宜的大容量颗粒推荐?

网友:
3280双帖过15139 128G,9DDL,01TCMG4,nw820温度确实低,不过最好不要用intel L06B的颗粒,发热量太高了,3280主控对比2246XT和pS3111主控温度要低不少,Ps3111相比2246XT还是要好不少,温度相对而言还不错的,我用PS3111双帖的1EFL颗粒512G,主要是不掉速,而且支持LDPC纠错,这一点要比3280好点

网友D:
qlc呗,之前做过几个3280加intel n18的qlc 1T,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qlc呗,之前做过几个3280加intel n18的qlc 1T,还不错

有具体的SSD型号吗,买新盘来拆颗粒,再贴32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