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艾瑞泽电烙铁加地线

楼主(2023-06-24):
3块多少买的内热烙铁加地线,加开关!开关指示灯串了两个100K电阻串联
两个都是艾瑞泽款式有点不一样!另外一个是去年买的十几块钱!

网友A:
外壳直接通地线?

网友B:
不玩这玩意了,直接买了一个高频的

网友:
有个电烙铁也是没地线的,有时间加个

网友C:
加地线要换电源线

线和插头比烙铁都贵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直接通地线?

烙铁头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地线要换电源线

线和插头比烙铁都贵了吧

没有,一块多钱

楼主:
改造费用!都是淘宝红包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玩这玩意了,直接买了一个高频的

太贵,不好玩!有台两台936,送朋友一台

网友:
这里应该是一个弹簧。

网友A:
这个时候,为了防止火花什么的,应该是外壳接1M电阻,然后接地吧
你这个是直接接地的吗,会打火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为了防止火花什么的,应该是外壳接1M电阻,然后接地吧
你这个是直接接地的吗,会打火花的{:013 ...

没有遇到打火的情况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造费用!都是淘宝红包买的

红包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时候,为了防止火花什么的,应该是外壳接1M电阻,然后接地吧
你这个是直接接地的吗,会打火花的{:013 ...

我看936焊台也是烙铁头直接地!

楼主:
936焊台是烙铁头直接到地

网友D:
我也喜欢烙铁带开关的。不然经常会烧上一天一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喜欢烙铁带开关的。不然经常会烧上一天一夜。

拔插头也费劲

网友:
阿平拆了一个原装的进口白光烙铁,里面电路就是接1M电阻,然后接地的
所以很多仿的白光都是接电阻接地
包括接地的腕带都是1M电阻然后在接地的

我猜测自己身上有静电时候直接接地就啪一下,如果用1M电阻再接地,就不会啪的被电一下了
当然只是猜测,所以我还是推荐1M电阻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