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拆LG波轮洗衣机,拆洗内桶,原理基本相通

楼主(2023-06-24):
自家用的波轮洗衣机,一直没坏,但之前也就用过洗衣机清洁粉一类,以为不会脏的太明显

前阵子被我用热水+有氧洗浸泡了下,结果脏的碎片不停的脱落,走了2遍洗衣流程,从内壁滤网去掉一堆碎片后,还是继续有

没办法,拆波轮盘,这是个10mm六角螺丝

取下波轮盘

以为LG是双层螺母,结果实际还是38mm的螺母

没买洗衣机专用捶击扳手,而是小的扳手加小榔头

内桶的上下圈还能继续拆,用10还是12的六角套筒,有点忘记了,上下圈分离后里面更脏

然后一定要有个洗衣机用的拉码+垫高柱(卖波轮洗衣机拆洗配件的所有店家都有)
那个金属柱用来保护和垫高用的

网友A:
说明了洗衣机清洁剂无卵用。
脏的像垃圾桶。每次都用污水洗衣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明了洗衣机清洁剂无卵用。
脏的像垃圾桶。每次都用污水洗衣服。

然鹅用了二十年的老洗衣机洗出来的衣服,菌落密度比自来水还低

网友:
这玩意儿天天用还行,细菌繁殖没有那么快

放上几天,总归有一些异味,又不能天天清洗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款机器,学习了,谢谢

网友:
电脑板有拆过、波轮有拆过,上下桶没拆过,因为不知道怎么拆。感谢楼主,现在学废了

网友:
再脏也得忍住,不可能每个月拆下来洗一次。

网友:
洗衣机还没拆洗过,看不见就不脏

网友:
拆得比较彻底,还应该把平衡圈和底部、包括提升筋都要拆开,那里面才真的脏。

网友:
家中小天鹅的内桶死活拆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然鹅用了二十年的老洗衣机洗出来的衣服,菌落密度比自来水还低

确实,尤其就是我们这小地方的自来水,马路上每次搞完维修之后,水龙头里先出来的都是泥沙,也没见水费少一分钱。

网友:
拆下来是不是就不能再按上啦?!

网友:
比较难拆的是中间的那个螺丝,容易生锈

网友:
其实应该半年拆一次清洗,不过新的不愿意拆怕拆坏了。

网友:
Lg波轮机我也在用,10多年了,只换过波轮和排水牵引器,质量还算过得去。

网友:
洗衣机定期清洗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桶都拆了,四个角的阻尼器要加点油,世界仿佛又安静了很多

网友:
不拆不知道,一拆吓一跳,还是眼不见为净!

网友:
这个东西难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