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龙韵电钻最近味道很大,能解决吗?

楼主(2023-06-24):
以前十多块钱还是二十多的龙韵电钻,还是双速的呢,同心度各方面都还行,但是最近发现转起来味道很大
就是电钻打火花那种味道,以前也有,但是不严重啊,最近严重起来了,奇怪呢

还有就是拆开看了,转子和碳刷接触的地方,磨损确实有点多了,第一次见这种,一般都是碳刷磨损的吧,奇怪了

网友:
碳刷磨损了,提示你该换无刷电钻了

网友:
电机 差不多挂了

网友:
提示你碳刷磨损了

网友:
用的挺狠呀,直接换无刷吧

网友:
既然都看到碳刷磨损大了就应该知道要换碳刷了啊

网友:
换碳刷或者换把电钻

网友:
提示你该换电机了

网友:
换电机,不想麻烦买无刷的

网友:
我的也这样,拆开清洗电机,管用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换电机吧

网友:
提示你该换无刷电钻了

楼主:
懂了,这时候换电机,或者该换无刷了

网友:
闲的话可以拆下来,像小四驱车洗马达一样泡液体里转转。

网友:
碳刷磨损了

网友:
碳刷磨损好办一点,你的这个是整流子也磨得不圆了,比较难修,除非把转子取下来拿到车床上车一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