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拆改示波器探头

楼主(2023-06-24):
再不发帖,马上都不能浏览论坛啦!
示波器探头的X10档坏了,不通啦,网上又买了一根。
今天没事拆开看看。好拆,大力出神奇,无损拆开,贴片电阻坏一个。
既然拆开啦,那索性改成检波探头。
X1档还是1:1直通探头,X10档变成了检波探头。

网友:
再不发帖,你的加元就变负啦

网友:
谢谢分享。修好了就好

网友:
原来里面这么简单,卖的很贵一根要几十块

网友A:
里面应该有个可调电容吧,好像没看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有个可调电容吧,好像没看到。

大部分探头可调电容在插头那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应该有个可调电容吧,好像没看到。

可调电容在另外一头。

网友:
看到第一张照片还以为是烙铁芯了。

网友(2023-09-10):
长见识了,前年我怎么把它扔了啊!

网友(2023-11-21):
这个PCB板上都有什么原件呀?我想做一个,从收音机里拆了一个可调面容,买了个接头,就是不知道探针里的原件有哪些

网友:
什么是检波探头呢?

网友:
有一个内部短路,应该拆开修理了。

网友:
见识了,原来是这样。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探头可调电容在插头那里。

对,能修正方波形状

网友:
探头线芯非常细可能是贵的原因之一吧。

网友:
原来是这样。

网友:
看第一眼,以为你把JBC的烙铁头给拆了,这玩意儿里面这么简单?还卖我31那奸商,感觉这东西有零件有动手能力都可以自己手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