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车更换高尔夫7.5代后尾箱线束护套

楼主(2023-06-24):
话说大众的配件真是垃圾后备箱线束护套才几年就氧化破损掉了,别的车开到车报废护套都不带坏的,马家购买原厂件15元一个,4儿子更换工时费就要300。自行更换不到一个小时,主要左边那10几根线束,退针做记号耗时,右边这个好换,拆掉高位刹车灯,只有喷水管和一根接地线,另外一根可能是收音机天线,换好非常完美原厂件换上严丝合缝,下雨天在地库换的随便拍几张照片大家将就着看图片有点乱有点模糊

网友:
动手能力真是强啊。

网友:
线束做标记确实费时间

网友A:
楼主厉害,退针器也用上了。我折腾车一般不选择在夏天,这天气即使在地下停车场也是满头大汗

网友B:
厉害了,不知道拆这个需要图纸不,楼主应该是对车子非常熟悉才敢动手,记线序是咋弄的,每根线都贴个条吗?

网友:
一汽大众选供应商时候有点入乡随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不知道拆这个需要图纸不,楼主应该是对车子非常熟悉才敢动手,记线序是咋弄 ...

不熟就是摸索着拆记号笔标记拍下线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厉害,退针器也用上了。我折腾车一般不选择在夏天,这天气即使在地下停车场也是满头大汗 ...

没有退针器就用尖头钳子比退针器好用

网友:
你去投诉它就说是采用了环保材质,和水果线一个尿性

网友C:
换这个太麻烦了,而且颜色一样的线也多!

网友:
线要做好标记

网友:
这。。。。修车贴 了。。。。我20年的高尔夫,这个管也终于烂了。。。。不理它。。。将就用吧

网友:
高二虎德系车做工还是比鬼子车强不少

网友D:
这个还要换吗,原厂的就那质量,绕线管绕一下拿胶带多包几圈

网友E:
亲戚几年前送的06款四眼波这地方还一点啥事没事,只是自己改了LED高位刹车灯,年审也一次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这个太麻烦了,而且颜色一样的线也多!

问题就在这都是一样的白色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还要换吗,原厂的就那质量,绕线管绕一下拿胶带多包几圈

拐角的地方你怎么包?除非打胶还得是装汽车玻璃那种玻璃胶才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亲戚几年前送的06款四眼波这地方还一点啥事没事,只是自己改了LED高位刹车灯,年审也一次过。 ...

以前的这个零件都是纯德国进口的,现在全是国产的,进口的根本就没有了买不到,有一家标的国产25进口68一个,一问他买了怎么区分进口国产?,他说其实没有进口的,现在只有国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退针器就用尖头钳子比退针器好用

多大的镊子好用?TS-13圆头吗?谢谢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