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U后轮漏气了,准备自己动手摆平

楼主(2023-06-24):
UU漏气了,仔细检查了下,发现花纹里扎了一个小铁丝,暂时不敢拔出来,还能坚持骑一天,晚上补补气。去街上问了几家修轮胎的,都嫌弃太小不干。那些修电动车自行车的对他们不放心,于是决定准备自己摆平了!这是部分工具

网友:
堵辣条还是打补丁

网友:
看样子还没开始修。

网友:
先准备三天

网友:
还没补好么

网友A:
7月4号了,补好了吗?来看后续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7月4号了,补好了吗?来看后续的啊

不好意思,已经补好了,当时忘了照相了,所以就不发了。其实很简单,排气筒拆掉往外面放一点,轮子大螺丝松掉(电扳手一秒的事)轮子拿下,把轮胎撬下来,找到小洞,里面用电摩打磨毛,打上两遍胶,把补丁贴上,压紧就行了。几点经验:1,轮胎拆装的时候,一定要接口处喷上洗洁精溶液润滑,否则很难拆掉还容易伤轮胎。拆之前先踩两边把轮胎踩扁到轮子中间才行。拆掉一边就可以补了,不必万全拆掉。2.装的时候一定要有气泵,我用的是给汽车充气的小气泵,先把气门芯拆掉直接打气(速度快),一边打气一边敲轮胎,哪里漏气就敲哪里,就可以充上气了。充上气轮胎两边都贴合上后,再慢慢的放气,然后再拧上气门芯就可以正常打气了。3,补丁贴上后一定要反复压,我用的专用的小轮子,压了好久,反正时间越长越好,边缘中间都反复的压,不然装上后还漏气就麻烦了。所以从打磨,摸胶,贴补丁,压实都要小心仔细,一次成功。
大致就这些了,不难的,胆大心细就行了

楼主:
再吐槽一下黑色轮圈,修过轮胎撬过以后,不可避免的就留下很多撬痕,虽然不影响使用但是很难看。还是银色的轮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已经补好了,当时忘了照相了,所以就不发了。其实很简单,排气筒拆掉往外面放一点,轮子大螺丝 ...

您用的是哪种胶水和补片啊,麻烦照片发一下,我这补个真空胎给我打击坏了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是哪种胶水和补片啊,麻烦照片发一下,我这补个真空胎给我打击坏了都 ...

其实就是拼夕夕买的一般的补胎套装,十来块钱的那种。回头拍个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就是拼夕夕买的一般的补胎套装,十来块钱的那种。回头拍个照片

辛苦您了,后来我又买了胶水(上面写着硫化剂,客服说和胶水一样用),但我家那位已经花一百大洋换了个新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用的是哪种胶水和补片啊,麻烦照片发一下,我这补个真空胎给我打击坏了都 ...

网友:
真空胎补胎不难,就是扒胎和充气不容易。